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空气开关处于中间位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7-20):
空气开关处于中间位置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是由于断路器的脱扣器未能扣上,造成脱扣的原因可能是1、刚出厂时的状态;2、由于断路器的负载过大或者短路造成的。
空气开关就是断路器在绝缘介质在空气状态下的学名。
个人网站: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B:
两个原因:一是push to trip 这个按钮被按了
二是线路上有故障

网友C:
跳闸了啊

网友D:
关断再合上。

网友E:
待测状态

网友F:
对呀,跳闸了啊

网友E:
楼主说的是中间位置,不是跳闸。

网友G:
应该是跳闸了,关断后重新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