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封装DLL驱动?

楼主(2006-07-20):
Citect的驱动程序是采用DLL(Dynamic Link Library)来封装,如何封装?

网友A:
封装?你就实现一个dll就可以了,问题能详细点么

网友B:
我对DLL连接库的理解:一般而言制作DLL是由开发工具如Visual Basic ,VC,Delphi, PowerBuiler 等实现的,CitectSCADA整体而言偏重于应用,也就是说更适合用来调用DLL,而不是制作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