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可以测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吗

楼主(2006-07-20):
   请问:用万用表可以测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A:
测试是可以啊,就是不太准(说的是普通万用表)!

网友B: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误差更大。

网友C(2006-10-15):
        带电机负载可以测

网友D:
可以测的,万用表直接测两相电压一般接近母线电压值,好一点的万用表测得比较准,一般的万用表测P-与U、V、W比较准

网友E:
如何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请见下:
http://www.bwtco.com/technology/zip/howtosendpower.pdf

网友F:
100元以下的数字表就不要用了,测不准的。我有个山特的,效果好极了。福禄克的也不错

网友G:
  测试是可以啊,就是不太准

网友H:
用带整流的表就行, 或者是能测真有效值的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