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风机变频器控制报过流

楼主(2006-07-20):
康沃P型机,45KW控制45KW引风机,煤气站用以排煤烟.启动5秒内报过流故障,加减时间120S,V/F曲线减转矩,所有应调参数皆调.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看起来是过补偿引起的,风机在启动时电机电流较大,因此启动时要减小补偿,一般都不用V/f补偿,应该用平方根的方式设置转矩补偿,另外加速时间要放长些!!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B:
是什么问题啊!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嘛!

网友C:
是啊!把解决的办法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嘛!

网友D:
就是啊,把原因说出来啊??大家都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网友E:
问题解决后,请告诉大家情况,让大家都有所提高不是很好吗?

楼主(2006-12-06):
谢谢各位关注,是我大意。两台风机一工频一变频,共用倒“Y”型风道,工频机运行中,而变频机的风道阀门忘记关小或者干脆关闭,从而导致回风,所以过流故障。那段时间比较忙,给忘记了,在此向大家道歉,对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