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两台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6-07-20):
请问,怎样使两台电机的输出速度同步或按照一定的传动比

网友A:
异步电机?还是什么电机?

网友B:
什么电机?

网友C:
我有一款产品,可以控制主从马达的速度,按一定的比例关系运行。
采集主从马达速度反馈信号(编码器提供),输出0-15VDC信号,控制变频器,自动调整转速。精度:主控0.01%,跟随(从)0.02%.
QQ:329360862/13370269729/021-54807896

网友D:
一台变频器带二台电机。

楼主:
异步电机或直流电机,谢谢

网友E:
请您把情况说清楚一些
功率多大?
精度要求如何?

楼主:
我想选用直流电机,功率在600w-800w,采用双闭环调速,调速精度在0.1%,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
那你的转速又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F:
还有你的的电机是在什么上面用的
用两台调速器同步控制就可以了,用编码器就可以达到0.1%的调速精度

网友F:
你对电机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我们是公司是做电机的,也许我能给您点建议

网友G(2006-08-19):
可采用欧陆590+直流电机驱动器和光电编码器组成的闭环控制系统,精度可达0.05%.

楼主:
谢谢!!!
请问"一问三不直",您说的“用两台调速器同步控制”,可以使两台电机得到不同的转速吗?
请问“HDH312”,欧陆590+是直流调速器吗?可以不用直流电机驱动器直接欧陆590+驱动电机吗?

网友H:
你可以取一台电机的速度反馈,给两台电机用,就可以实现速度同步。

网友I: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

网友J:
供应微型步进电机 DM10SP-LX10
现有大量的步进电机 DM10SP-LX10,现货供应。价格优惠。
联系电话:0591-88034171
何小姐

网友F:
可以的
其实就是用欧陆590+ 直接驱动两台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K: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不要说二台,十台同步,且比例控制也没问题
有需要联系:alanxiaohefang@163.com

网友L:
一台变频,将其中一台电机的速度通过编码器信号,反馈至变频,就可以做到同步!目前这个方式用得较多!
用我网站看下编码器HTR-HB系列,专用于马达设备测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