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WinCC V5.0项目移植到WinCC V6.0

楼主(2006-07-20):
将项目移植到WinCC V6.0的工作步骤
WinCC V6.0与其以前的版本相比在数据组织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为了使在WinCC V5.0 Service Pack 2或WinCC V5.1中创建的项目在WinCC V6.0中也能工作,项目数据必须首先通过移植作相应的调整。
为此,WinCC V6.0提供了一个项目移植器,用于自动移植项目的组态数据、运行系统数据和归档数据。
在移植之前,建议为原版本的项目做一个备份。与此有关的信息参见WinCC信息系统中的主题“使用WinCC”>“使用项目”>“复制和归档项目”。

已归档的文件
如果必须访问先前版本的归档数据,则必须将归档移植到WinCC V6.0。请使用项目移植器移植归档数据和dBASE III归档。
多用户项目
为了使利用WinCC V5.0 SP2或V5.1所创建的多用户项目在WinCC V6.0中能够正常工作,可进行如下操作:
移植系统中所有服务器上的单个多用户项目。
如果原来的项目使用了多客户机,则分别单独移植多客户机的项目数据。
正常操作中的冗余系统
不用取消激活操作就可在冗余系统中对项目进行升级。此时,将按规定的次序升级服务器、客户机和多客户机。章节“在正常操作中升级冗余系统”中提供了有关的详细说明。
警惕
为了不影响系统操作,必须遵守所描述的步骤次序,且完成所有步骤时不能有任何长时间的中断。
早于WinCC V5.0 Service Pack 2的WinCC版本
对于早于WinCC V5.0 SP2的WinCC版本所创建的项目,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移植:
将系统先升级到WinCC V5.1,并移植项目。
安装WinCC V6.0,并使用项目移植器移植项目。
通讯驱动程序
WinCC V6.0将不再提供下列通讯通道:
Allen Bradley DH DH+ DH485
Allen Bradley Serial DF1
Applicom Multi Protocol Interface
GE Fanuc SNP SNPX
Mitsubishi FX
Modbus Protocol Suite
Modbus Serial
SIMATIC S5 PMC Ethernet
SIMATIC S5 PMC Profibus
SIPART
可以用OPC来替代。某些通道需附加件的支持。更多详细信息参见章节“WinCC V5.1和WinCC V6.0之间的差异”。

网友A(2009-08-12):
我有个5.0的项目,你能帮我移植下吗,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谢谢。我的QQ154468061

网友B(2010-08-30):
我有个wincc5.1的项目,现在移植到wincc6.22,我试了成功啦.

网友C(2011-09-09):
不错,我正在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2011-11-18):
我用WINCC6.2SP3打开WINCC 6.2SP2项目提示:必须用项目移植器移植,但移植项目时提示没有WINCC 5.X组态数据库,不能移植,WINCC 6.2SP2编写的项目,用6.2SP3打开还用移植项目嘛?我用复制功能也是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12-09-25):
能帮忙移植下吗?QQ51304837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