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tep7v5.2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6-07-20):
以前我安装step7v5.2都很正常,但是最近重装了个WIN2000,发现不能安装了,step7v5.2安装要什么条件??

网友A:
2000,sp4

网友B:
恩~~~2000没用过 我用的XP

网友C:
建议你重装系统,装XPP2版的,而且要在系统干净的时候就装

网友D:
是不是得在ENGLISH下安装呢
我好象是这样做过

网友E:
不需要什么条件的.
可能你装过一次东西没栓干净

网友F:
先格一下硬盘,再装WIN2000即可.

网友G:
主要是在原来的系统中S7没有完全删干净呀,你最好把注册表中S7的选项给删掉,就可以了,不过是得2000 SP4

网友A: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按F5刷新,试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
需要全英文目录!

网友H:
我装V5.3是提示找不到SSF文件,不知是何问题

网友I:
找不到SSF文件的解决方法有2种:
1 将安装文件刻录到光盘上安装
2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J:
可能是以前安装的注册表内S7的东西没删除干净,系统就是不让安装,以前我遇到过。把注册表内所有S7的文件全清干净了,就可以安装,V5。3的要把语言改为英语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