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器选型

楼主(2006-07-20):
请教各位高手:
    要将+146/-146mV的模拟电压信号放大到+8.33/-8.33V,要求增益可调、精度高,请问用什么样的运算放大器合适?用OP07可以吗?
    敬请指教!

楼主:
为何无人回复?是问题太简单还是太难?

网友A:
哎,你问的别人不好回答,
精度高,是多高,
增益可调,调节范围是什么,

如果你作着玩,我可以告诉你,
随便的那个OP都可以放大3,50倍,或者两个9013三级管,

如果你对自己的精度要求和使用环境要求有了概念,
到,AD ADI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网站上查吧,
有高速,低速,低温票,分辨率,低误差很多种,总有一款适合你。

楼主:
  实在抱歉,不是作着玩,而是因为不太懂。以前信号放大都是仪器内置的放大器,所以不用去了解其性能。
  主要是能将+146/-146mV的电压模拟信号放大到+8.33/-8.33V,增益可调(50~100倍)只是为了将信号准确放大到要求的范围。“精度高”,只是我不懂具体数据才这么说的,我想应该可以分辨10mV的电压,漂移小就可以。
  请问有这样的放大板/放大模块买吗?

网友A:
没有带宽要求,你的电压放大和精度要求都不高,
到电子市场
买双电压的通用运放应该都可以,比如下面的几种型号,

F741 (LM741、μA741、F007

如果不放心,到下面的网址买最贵的:),

http://www.analog.com/zh/subCat/0,2879,759%255F782%255F0%255F%255F0%255F,00.html

电路吗,买到了哪个运放,到网上下载他的pdf文件,然后按照例子的电路搭就可以。

楼主:
致 eric2000:
  十分感激您的指教!由于我本身是机械专业的,对放大器不懂,自己看了看《模拟电子技术》。再请教您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放大器(如LM741),放大倍数是已经唯一确定,还是取决于外部电路?如果我要实现放大任意倍数(如57倍),是否需要在信号输入端、输入输出端连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