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压力表安装大部分有截止阀,为什么泵上面不装

楼主(2006-07-20):
压力表安装大部分有截止阀,为什么泵上面不装

网友(2006-12-21):
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是有这个问题,我想那个压力表是作为工艺安装的,好像不归仪表阀门,这样解释不知道算不算,反正我一般遇到这个的压力表在设计的时候备注里标明是工艺设备自带。

网友B:
应当安装截至阀,而且对于流体不稳定的情况,需增加阻尼器。

网友C:
压力表安装大部分有截止阀,可以在主系统运行时用来更换故障的压力表。泵安装有截止阀时如阀损坏可能导至泵系统或管道严重故障。

网友D(2007-05-21):
重要的泵不是都有付线可以切换?

网友E:
好像没有很注意这个问题,多谢提醒,下次好好看下.
不过,我想可能是怕阀门无意中自动关了,会打坏泵.
大家可以讨论下:)我在这里抛块块烂砖头了:(

网友F(2007-06-23):
泵出口有止回阀,装截止阀有什么意义

网友G:
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我们的泵的压力表都有截止阀啊!而且我也问了设计的人员,他们说也应该有啊 !是不是楼主公司为了省钱而没安啊 !

网友H:
省钱、节省空间

网友I:
为了更换方便应该加.国标的<安装图册>,有明确规定.如果有震动,象王府泵出口需要加阻尼器,压力表厂家有卖

网友:
一般情况泵都会有1套或者2套备用泵作为应急措施啊,
在泵前面装截止阀没什么意义呀,在总管进泵的分路上安装截止阀用来出现故障时切换才有用吧.还望指教

网友G:
楼上的看一下楼主 的 问题,是泵上的 压力表没安截止阀啊!

网友J:
一般泵出口压力表前也装阀门的!是不是考虑投资没有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