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用断路器怎么选择?

楼主(2006-07-20):
如题,空调用的断路器按什么原则选用了?冷暖空调,冬天是怎么制热的.

网友A:
你如果有钱的话,家里的每个空调都配一个RCBO,大小看你配的电线,一般是4mm,16A够用了

网友B:
冷暖空调制热有两种一,是电热丝加热,二,是制冷液R12根据物理中的升华和凝华制热。
按空调额定电流选短路器。

网友C:
想请教楼上空调是用R12吗?迷惑R22加在那里不会是冰箱上吧

网友D:
你根据功率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E:
空调上一般都标有额定功率和电流的
根据这些条件选型就行了

网友F(2006-10-29):
根据额定电流的1。3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