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请教:称重传感器电桥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06-07-21):
输入和输出阻抗都是350欧姆的称重传感器,在不受力时内部惠斯登电桥的4个电阻的阻值应各是多少?请赐教!

网友A:
其实关键不在他们阻值都是多少,而是电桥要处于平衡状态

网友A:
当然,四个电阻阻值相等是理想的情况

网友B:
4个电阻的阻值有几个标准,常用的是 350 欧姆,串联并联后还是 350欧姆 。

楼主:
我们这还用着一种扭矩传感器,输入电阻是350欧,输出电阻是380欧,不知电阻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C:
常用的是一侧 350-380 欧姆,之间,另一侧是370-400 欧姆之间,计量系统技术支持,交个朋友 鲜先生:013701669029

网友D:
你如果是量电缆线端可能有补偿电阻,阻值不是桥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