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国电智深上位机DCSCMD指令中,怎样设置路由器通断?

楼主(2006-07-21):
各位高手,请问国电智深系统中,说明书上有关于通过DCSCMD命令集中的routerdisable、和routerenable两个指令控制相关地址的路由器,但我在执行该命令时,显示:no such command:routerdisable或另一个指令,即没有该指令。
我所用的版本为DCSCMD 1.0版,1999年的。是不是太旧了?
请指教!

网友:
小商品城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n.53trade.com/?llp0721

网友A:
是的,你的DCSCMD太旧,DCSCMD中没有routerdisable、和routerenable这两个指令,可以自己在INI文件夹下DCSCMD.INI中加上这两个指令即可。最新的DCSCMD中有45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