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B622E48???

楼主(2006-07-21):
看到一张三菱电路图上的MB622E48,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好像是I/O扩展,怎么扩展的???
扩展的I/O做什么用的??/
哪位能赐教???

网友A:
FUJI的PLD,这么老大的东西估计现在都停产了,你把这个东西里面的东东研究透了,PLC的硬件线路你应该能很快设计出来的!加油

网友B(2011-07-20):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上的三菱PLC出现故障,现象是:输入信号有,输出指示灯亮,但输出继电器没吸合,触点没闭合,COM外部和内部可检查的部分均查了,未出现开现象,查到TD62083F模块,其输入部分和COMMON就不清楚从哪引入,请高手指点,这类问题是什么元件损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