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58 37KW菜单不全,参数不能设置

楼主(2006-07-21):
ATV58 37KW菜单里只有set,sup,fil,而关键的ctl,i-o菜单没有,参数不能更改,希望高手能帮忙啊,谢了

网友A:
键盘后面

楼主: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后面是开锁状态啊

网友B:
保证操作盘后面处于开锁状态。不知楼主注意了没有?

网友C(2006-09-06):
键盘后面有三个设置的
请仔细查看

网友D:
需要设置参数的访问级别.

网友E(2006-12-15):
想修改参数把面板拿下来把开关拨到那个开锁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4-19):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