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热器的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06-07-21):
本在正在设计一个电热炉,功率150KW,加热板都是220V/500W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我是这么想的,把每100个(50KW)加热板并联起来,再采用三角型接法,即电源ABC三相分别接50KW的加热板后与零线相接,我想问一下这样电路的总电流应该怎么算,总开关应该选多大容量的,请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不明白,“电源ABC三相分别接50KW的加热板后与零线相接”,怎么是三角型接法?不管你怎么接,只要保证加热板是220V,且三相平衡,电流大约为150KW/660V=227A

网友B:
兄弟,你设计的加热器是干什么用的啊?
好象不是用三角形接法吧!

网友C:
s三角接法不烧吗。220F\500W呀。是不是220伏5千瓦呀

网友D:
应采用星行连接,每相电流:50000÷220=2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