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 5.3 在XP2中不能安装

楼主(2006-07-21):
那位大侠指点
为什么 SETP7 5。3不能在XP系统中安装?

网友A:
区域设置,语言设置,用profession

网友B:
具体提示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是英文版的,首先要在区域和语言设置中将默认语言设置为英语,重启;再就是step7 5.3不能在XP home版上使用,必须是professional。

网友D:
最好用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