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求助]CAN的仲裁

楼主(2006-07-21):
如果2个设备因为某种原因,同时发送了两帧标识符完全相同的数据,后果会怎样?

网友A(2006-08-23):
结果是,如果后面的数据部分相同则不会出错,如果数据不同则会出错,发送不成功

网友B:
数据都能完全正常的被总线接受,2个设备谁先发,一般来说CAN卡地址低的能优先发送数据,CAN总线自己会保证的。

网友C:
因为CAN的模块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也同时会对总线进行监听,如果在实际情况中发生了LZ所说的情况,这时候会体现出CAN总线的仲裁机制,假设两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A节点发送的前3个位是100,B节点为101,在前2个位发送完毕的时候,两个节点都会认为自己发送成功,但是当发送到第三个位的时候,B节点会失去仲裁,因为0的优先级高于1的优先级,B节点监听到总线上不是1,因此失去仲裁,等待重新发送数据.

网友A:
LZ的前提是“两帧标识符完全相同”,看清楚,不要误导

网友D(2006-12-28):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gsj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