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 传输模拟量和数字量混合io信号的实时性指标

楼主(2006-07-21):
interbus 传输模拟量和数字量混合io信号的实时性指标:

Interbus详细技术指标:
网络规模 :
  最大 512 个节点

网络长度 :
  两个远程总线站之间为 400m ,采用 RS-485 方式为 13km ,光纤为 50km 。

通讯速率 :
  500kBit/s – 2MBit/s

总线拓扑 :
  主动环形总线

寻址模式 :
  主 / 从 , 循环和 PCP 报文

系统特性 :
  可定义 256 个字节的 PCP 对象 + 自己的 VFD 对象,支持 PMS 服务 : PCP V2.0; 初始化 , 放弃 , 拒绝。

楼主:
欢迎使用过interbus的网友发表自己的使用经验!

网友A(2006-09-21):
模拟输出的模块有2通道的吗?我的4通道的老坏,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却只使用了2通道.

QQ;495677948

网友B(2006-11-12):
看不明白。

网友C(2019-08-0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D(2019-11-07):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