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neywell pks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6-07-21):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关于honeywell  pks 的问题。
我们公司用的是pks系统,控制器是c200,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控制:
当液位高于80时,如果流量大于300,则将阀关小10%,如果流量还大于300,再将阀关小10%~~~~~~~~
当液位高于90时,如果流量大于100,则将阀关小20%,如果流量还大于100,再将阀关小20%~~~~~~~~
当液位高于95时,则将阀关闭。
不知道如何实现?可不可以用SCM来控制?
有没有哪种模块可以用程序控制他的模拟量输出?让我们在scm里设定当条件满足时,输出减小10%??
请各位大哥赐教!!
谢谢!!

网友A:
可在在计算块中写入脚本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
我们公司定期做PKS技术培训
包括日常维护
mytenet@tom.com

网友C:
用SCM很容易实现,当条件满足时用SCM将PID的模式修改为程序控制,再将模式打手动,再给PID的输出(OP)赋值。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SCM是什么?

网友F:
SCM就是顺序控制模块吧

网友G(2007-05-18):
SCM和计算块应该都可以,比如:“ ?:”

网友H:
几种方法都行。

网友H:
这个太简单

网友I:
SCM和计算块应该都可以,比如:“ ?:”我都做过

网友J(2007-06-22):
用SCM很容易实现,只要注意一下语句格式就行了

网友K(2011-09-30):
新装一HONEYWELL PKS服务器,数据从在用服务器上备份,使用后出现在STATION里很多点无法显示数据,请教各位高手,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我的邮箱:hzx_2211@163.COM。

网友(2015-08-06):
建议楼主使用PID调节回路连续调节,控制非常稳定,没你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L(2019-08-12):
需要学习,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