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FC时的困惑

楼主(2006-07-21):
我在Siemens的FC定义时,输入、输出变量好理解,输入输出变量就不太好理解了。
请帮忙解释一下,输入输出变量的用途时什么?

网友A:
初值是由调用它的块给出,被子程序修改后返回给调用它的块

网友B:
调用时;为输入。
如果在FC内对该输入变量进行操作,则变成输出。变量进行更该

网友C:
打个比方,你要在PLC里面实现K=K*I
那么,K就需要定义为输入/输出型参数了,你就理解成:只要在等式的左边和右边都需要的参数,你就需要定义为输入/输出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