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机和风机如何合适匹配

楼主(2006-07-21):
一个电机和鼓风机结合的问题
谢谢大家!估计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他是电机和鼓风机相结合的。
我们公司的设备中用到鼓风机和真空泵,需要大功率的电机提供动力。从工艺流程上讲,鼓风机和真空泵都属于周期性运转,鼓风机将一个容器内的空气从常压打到49KPa压力后放空,然后再将一个容器内的空气从常压打到上述压力,这样,对于电机而言总是提供变化的功率,而且总是欠载运行。
对于周期性负载来说,根据平均电流来计算,选择的电机应该是可以比衡功率负载情况下的电机功率要小一点,这样会造成一段时间内电机过载运行,但是只要保证在过载时间段内多发出的热量在欠载时间段内释放出去,电机总体温度不超标,电机本身应该就没有问题。而且我还觉得电机周期性的适当过载对电机是很有好处的,好比一辆跑车老在市内跑,隔段时间就应该去高速上溜一圈,这样才不会憋坏。
但现在还得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虑电机的转动惯量和鼓风机的转动惯量匹配。在规定的时间内,小型号的电机是否可以带动鼓风机输出足够的风量,能否达到要求的压力。
询问过鼓风机厂家,他们不敢肯定,只说只要电机能提供足够功率,鼓风机就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但又不是太肯定。大家能帮我考虑一下么,谢谢大伙。

网友A:
个人拙见还是选择稍微大一点容量的电机吧,大点的马拉小车可能有点浪费,但小马拉大车可能会有点吃不消,特别是在长期持续运转的情况;长期周期运转,如果电机容量偏小,电机长期过热,如果电机绝缘等级高点还好,否则对电机会造成损害.

网友B:
别冒险。风机不能过载的

网友C:
又是一个为省钱折腾我们这些人的。

网友D:
电机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不能代表让他经常去过载区溜溜,过载能力仅用于故障状态下,不能为省钱把安全也给忽略了。具体的参数你要根据鼓风机厂提供的功率、力矩、转速等条件去选电机,一般设计院比较有经验,但你要多花银子了。

网友E(2009-12-07):
风机配电机有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