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液化汽大型球罐液位测量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6-07-21):
我这里有一个大型的液化汽球罐。原来测量液位是用的是雷达液位计,但是,经常数据不正常。我们曾经用磁致伸缩液位计也不行。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一种液位计不受罐体内压力,温度,蒸汽影响的液位仪表。
请有使用经验的同行们帮忙选择一台比较合适的,而又精确的液位计。
可以发表在此,也可以发邮件联系:liqiang351@126.com

网友A:
最佳测量液化气、液氨的液位计
直接将超声波探头吸附在球罐的外壁即可测量液位,不受罐内空气浓度的影响,登陆www.hshme.com,看液化气、液氨测量图。
029-88193027 杨海

网友B:
雷达是 “不受罐体内压力,温度,蒸汽影响的液位仪表" 根据我的了解你 描述的测量应该能用雷达解决! 你遇到了问题 我判断是安装不合理 或者你选用的雷达品牌的问题!
我这里有德国VEGA 的防爆雷达,如果有必要我申请一下是否能先试用!

楼主:
雷达的我们也用过,因为液化汽有大量的汽液混合层,使上装雷达的液位计经常判断出虚假信号,测量不稳定!!

网友A:
西安华舜推出国际先进 外置式超声波液位计
这种液位计最大的优点是将超声波探头直接贴在罐体外壁测量液位,不需要做任何机械加工,几乎可以不受罐内工况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目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燕山石化等多种复杂工况下液位测量。
杨海 029-88193027 www.hshme.com

网友B:
下面引用由liqiang351在 2006-7-21 15:58:00 发表的内容:
雷达的我们也用过,因为液化汽有大量的汽液混合层,使上装雷达的液位计经常判断出虚假信号,测量不稳定!!
--------------------------------------------------------------------------------------------
难怪呢 呵呵 ,你选用的雷达不行啊。或者是型号不恰当,

网友C:
以前碰到过一个客户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我们用称重模块直接代替了雷达液位计,由于不用考虑密度,压力,温度,蒸汽影响之类的问题,所以计量非常准确。

网友B:
楼上的 各位:
波传导类原理的产品在温度波动较大,容器带压、有挥发物时测不准,好理解,, “由于不用考虑密度,压力,温度,蒸汽影响之类的问题”
这句话我反对!
大家知道雷达波是一种电磁波 它的特点正是不受温度 压力 介质 影响啊 !
为什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就没有发现你们描述的问题呢?
另外你们认为如此的测量雷达会有多贵呢?

网友B:
楼上的别客气,技术讨论 无特别意思。
1、将物位计在这样的场合简单的称为雷达 是惯用的简说,我想应该不介意吧
2、我讨论问题是根据这个主题来的 ,也就是说 “温度波动较大,容器带压、有挥发物时”应该是指可能发生的范围内,温度不会在:-500摄氏度 ~ +500 摄氏度 的范围内波动吧!而密度的差异更不会对于测量造成影响 因为它对雷达波的速度影响实在是太小了
3、关于我的第2条看法 并不等于我 放弃了认为:“雷达波是一种电磁波 它的特点正是不受温度 压力 介质 影响” 的观点,而是感觉 先把这条暂时不谈,而先讨论主题。
表达水平有限 请包含

网友C:
帅克密度029-85398206,称重模块很大吗?不大。再说你不一定要完全知道液位的高低,测量液位无非想计量里面的液体重量。只许安装简单的高低液位报警器就足够了。用称重模块计量,根本不用考虑温度和压力的,称重模块测的就是重量,关压力和温度鸟关系

网友B:
楼上的 ,我理解帅克提到温度测量 是 指如果根据重量计算液位高度需要温度做参数
我对这样环境的称重测量不是很了解所以不针对这发表言论! 倒希望你能详细的说说,也好让我了解一些,谢谢!

网友D:
如果见过球罐的就知道,称重不太现实。

网友C:
液位计多多少少会碰到液体,对仪表的损害性比较大,称重根本就不用接触里面的液化气,稳定性会更好。当然,装压力变送器也可以作为考虑的方法:△P=ρg△h。而由于油罐往往是圆柱形,其截面圆的面积S是不变的,那么,重量G=△P•S=ρg△h•S,S不变,G与△P成正比关系。即只要准确地检测出△P值,就可以得到实际油品的库存量G,从公式还可知其密度ρ与高度△h成反比,在温度变化时,虽然油品体积膨胀或缩小,实际液位升高或降低,所检测到的压力始终是保持不变的。如果用户需要显示实际液位,也可以引入介质温度补偿予以解决

网友C:
G=△P*S=ρg△h*S

网友B:
700余吨啊 这么重 , 加上液化气呢? 假如是1400吨 称重精度如何? 精度0.1% ? 呵呵 会差出1吨多, 700吨差1吨 行不行?

网友E:
用钢带液位计,用过很好的.

楼主:
钢带液位计大概多少钱?外贴式的液位计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F:
雷达是最佳选择,非接触是测量,高频电磁波(西门子的24GHz),罐内的压力,温度、蒸汽对其影响小,测量精度高。至于你目前的状况,可能是使用的问题或选型不对,建议找找厂家技术支持!
对于称重方案,“老周”已经说了。那家伙喝醉了,胡说八道!!!哈...哈...哈...

网友G:
我也赞同用雷达的,可能选型上有区别,有监控级和计量级,价格也不一样,我们用罗斯蒙特和E+H的多点

网友H:
一般采用钢带液位计,钢带保护管用不锈钢管,dn50.效果不错.价格大概1万多元(带远传,隔爆型).更好的方案使用伺服液位计,进口产品。国内不知道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