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一拖几吗?

楼主(2006-07-21):
我打算用一大的变频器同时带动两个电机,因两电机要求随时动作即可能用一台电机也可能两台同时启动,我打算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两接触器控制电机起停。我想问问加接触器对变频器影响大吗?毕竟接触器带有线圈是感性负载。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若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及两台以上电机,只要变频器容量选择合适,可以同时拖动多台电机,但电机的型号功率等参数等必须一样,并且在变频输出端和电机之间安装接触器容易造成对变频器的干扰,加上输出滤波器可能好些,但建议还是不要采取此种接发.如果是带水泵的话,可以选择供水基板,实现一拖多.

楼主:
我也不想的,客户要求的,我只能找一个好点的解决办法。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77461

网友D:
遇到一个客户,就是这么用的。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楼主:
最好别出事,否则我又要成出头鸟了。

网友E:
这要看你选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了,现在的ABB的变频器中有一种是支持一拖几的,它增加了一块板子,用于同时或分时的控制,我曾经用过一次的是汇川的.

网友B:
 黑天幕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5 9:55:00
    这要看你选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了,现在的ABB的变频器中有一种是支持一拖几的,它增加了一块板子,用于同时或分时的控制,我曾经用过一次的是汇川的.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F:
没有问题的,但加了接触器控制时要先启动接触器再控制变频器输出,停时反之,

网友G:
还是小心点的好

http://www.gkcity.com/AboutGkCity.htm

网友H:
变频器同时两台以上电机应该可行,但不宜同时启动.需要在频率相同下切入,我们现在使用的系统是一台变频器可以拖动五台电机,并可以按相位保持同步,只是需要一台小功率的变频器启动切换用(在不同频率下为调整机速用)
注  运行变频器功率必须满足各电机的功率的合
    我们用的是永磁电机

网友I:
接触器带有线圈是感性负载?不对!
要看你的电机的功率多大,变频器功率多大,我用5.5千瓦变频器控制5台0.75千瓦电机,用接触器切换想开哪个开哪个,用2年了。

网友J:
安川变频器里有一种可以1拖5的,型号是P1W2018.
本机可接五台电极,并且进行单独电极控制

网友K:
变频器输出端加两接触器控制电机起停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L:
可以同时拖动几个电机,但线路的总线长不要超过500米!

网友M:
我厂供水系统用的西门子的一拖四

网友N:
我们就里就有个供水系统是这样控制的呀,用了6个接触器及继电器控制3台电机!可以变频运行也可以使二台工频运行一台变频运行.我想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用的佳灵的变频器及一个压力控制的电脑版

网友O:
我用三菱的变频器,带两个完全相同的电机。一个启动时另一个停止。

网友P:
好像ABB的变频器ACS510最多可以一拖7台。如果使用SPFC宏,则最多可以拖动6台。
据说这样PLC就省了。

网友Q:
ACS510是风机泵的变频器,实现一拖七也是一台固定变频,七台工频,但是需要单购基板,局限于供水,我们公司做丹佛斯VLT7000也是用于供水的,用于工业上的负载电机一拖二的话小于75KW都可以的
,一般的通用的变频器都可以,按电流和选变频器,但电机需要一样

网友P:
楼上说的不是太准确:
ACS510是不仅仅用于风机泵。
在用于多泵控制时,如果采用PFC宏,最多实现一拖七,是一台固定变频,六台工频。
如果采用SPFC宏,最多实现一拖六,每台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起动。就是需要购买一块继电器扩展模块,OREL-01,很便宜的,这样用户就可以节省PLC的钱/color][/b]

网友R:
普通变频器最好不要这样做,
有一种专门一拖几的变频器可以,输出单元是独立的。
我记得安川有一种用于纺织机械的,三输出单元,可分别控制电机
且速度可以不同。

网友S:
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接触器,那接触器就备多一点吧,估计一多可能要换4-5个左右吧,

网友T:
用接触器控制,必须先启动接触器再控制变频器输出,停时反之。两台电机分别工作肯定没问题,同时工作时也是可以的,最好时两电机参数一样,不过速度就只能一个输出频率了。

网友O:
zshi在 2006-7-26 22:43: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输出端加两接触器控制电机起停是错误的做法!
--------------------------------------------------------------------------------------------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的,不知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T:
安川起重机设计中(集装箱吊)就有将起升与一个行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用接触器切换,两机构不同时工作(我有图)。关键时变频器有输出时必须有一个接触器工作。

网友U:
我在做高压变频,我现在就有两个现场是一拖二的,电机型号完全一样。

网友V:
用接触器控制也没关系,但主要是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应该是(1+6)*电机额定电流.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这里还有个概念要澄清一下,比如一台变频器1拖几.那讲的是一般一台变频几台工频.底下如果有接触器切换的话,也是变频器会停机再启动一台新的.这样对变频器的冲击不算大.

而我理解的楼主的意思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变频器不用调整,直接用电机前面的接触器来控制底下电机的启动/停止,达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W:
我司一直有用这样的方案;
变频器是安川的VSmini系列。
有一拖三,一拖二,一拖五的各种形式。
但没有加接触器,电机启停是同时的。
只在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侧加各自独立的过载电驿。

网友T:
加不加接触器要看所带的电机是否同时工作,不同时工作时必须加接触器.关键是变频器有输出时必须有一个接触器工作,且变频器有输出时不能切换接触器.

网友X(2006-10-07):
可以使用!
我这一台倒纱机用1.5KW的变频器拖动24个90W的电机,
每个锭位独立采用微型接触器启停方便断头接纱。

网友Y:
三菱E450可以一拖三,但电机的型号一样.

网友Z:
只要带的电机的功率是一样的就没问题,我现在采用一个逆变器带多电机的方法。最多的一台逆变器带了10多台电机,只要电机的总功率不超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就行。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没有发现什么总题。

网友AA:
"电机的型号功率等参数等必须一样"有必要吗?!!我不信大变频器不能带两台功率不一样的小电机,比如15KW带1.5,2.2KW两台电机,怎么起停都无所谓,会有什么问题吗?只是电机过载了变频器可能没反应.不明白LZ说的"毕竟接触器带有线圈是感性负载"什么意思,想用变频器控制接触器线圈吗?

网友AB:
随便带,问题都不是很大

网友AC:
用ABB的变频器  但容量要选择好!!! 我以前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AD:
变频器完全可以一拖多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只能用V/F控制  且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的1.1倍(一般用1.3倍)

网友AE:
VACON 变频也可以,在操作书上就直接驱动的图纸,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设备

网友AF:
我有一客户的有一台变频器是一拖30的.他们采用先启动变频器,然后电机根据需要投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的1.1倍以上.和采用什么类型的变频器没有关系

网友AG:
可以,我就做个一台驱动器带130个小电机,小电机可以同时起停,也可以单独起停.

网友AH:
应该不能的。变频器会过流保护。

网友AI:
带多台电机是没问题的,只是在切换时最好不要在变频器运行时切换。最好与恒压供水切换方式一样。否则会产生问题。

网友AG:
可以的,只要把变频器的功率选好就可以了.

网友Z(2006-11-17):
电机的总功率只要不大于变频器的功率就没有问题

网友AJ:
不提倡这么做的,如果是同时启动,只要满足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所有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如果是不同时启动,变频器额定电流则要>(先启动的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后启动的电机的启动电流之和)

网友:
我有用一拖二的,电机型号相同,总功率不大于变频器功率。
不过最好不要用,

网友AK(2008-12-28):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带有线圈是感性负载?不对!
要看你的电机的功率多大,变频器功率多大,我用5.5千瓦变频器控制5台0.75千瓦电机,用接触器切换想开哪个开哪个,用2年了。

应该看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多大,多台电机同时启动,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这些电机的功率的总和,如果不分时启动,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最大的那个电机的功率。

网友AL:
不要这样用。烧一个变频什么都亏进去了。

网友AM:
能这样用,把每台电机都加上保护

网友AN:
引用 网友F:
没有问题的,但加了接触器控制时要先启动接触器再控制变频器输出,停时反之,

网友AO(2010-06-02):
一般建议不要这样做。。。不过有的变频器可以支持一拖几

网友AP:
可以一拖多,我见的好多地方都是一拖四,但是电机必须一样,长见的一拖二比较多,而且我也亲自试过

网友AP:
可以一拖多,但是中间不能加装接触器。

网友AQ:
操作部当烧变频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R:
引用 网友F:
没有问题的,但加了接触器控制时要先启动接触器再控制变频器输出,停时反之,

顶下

网友AS(2010-07-06):
供水系列可以一拖多   如果调速用  同时启动的  应该可以一拖俩把    没试过

网友AT(2011-04-21):
(1)用微型继电器+接触器

(2)重新设置启动时间参数

(3)分电机热保护参数分别设置

网友AU:
肯定不行,变频器运行中你直接用接触器切断输出,变频器一下子就报OC了,风险相当大,严重的就烧机子了

网友AV:
一拖二甚至一拖多都可以,但要处理好负载输出侧切换问题,不可突然是变频器输出负荷为零负荷,还有负载间切换的时机要处理好

网友AT:
(1)采用微型继电器+接触器

(2)重新设定启动时间

网友AW:
3.7KW以下的小功率是完全可以的,5.5—30KW的不是不可以 但前提是先吸合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且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各电机功率的总合,电机型号必须完全一致,停止时先停止变频器,再停止接触器。30KW以上的最好不要这样接。 (仅供参考)。

网友AX:
着用做不好,当单台电机运行时容易烧毁电机,最好用两台变频在外部做连锁,用继电器就行如果有条件用PLC。

网友AY:
从长远来说最好还是一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