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6-07-21):
请教各位大侠富士变频器调速过程中0-10Hz之间电机会出现振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转矩提升设大一些

网友B:
用ABB 的就不会那样了,ABB变频器,变频器中的强者。

网友C:
应该是载波频率的问题,可以调一下.

网友D:
用华蓝变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