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二圈到三圈的电位器?

楼主(2006-07-21):
哪里可以买到二圈到三圈的电位器?阻值1K到5K。

网友A:
到处都有啊!

网友B:
可以到电子市场去看看啊,
我是没有见过的呢,

网友B:
是不是想微调的范围大一点啊,

网友C:
我有,请提供详细型号,规格

网友D:
叫多圈电位器,也叫螺旋电位器。根据功率和阻值选择,一般都不止三圈。一家之言供参考。

网友E:
市场上的一般都是10圈得
线绕电阻

网友F:
一圈10圈用过。3圈没有 见。一定要3圈的吗

楼主:
一般都是5圈或10圈,3圈的没有。

网友G(2006-11-28):
3圈的有啊!你是指的微调电位器呢?还是大电位器呢?我就用过3圈的电位器。你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H:
3圈的有啊!以前在台湾的设备上用过,日本的,3K吧.

网友I:
有,蜗杆结构。

网友J:
你是不是 说的同轴电位器啊?
就象车载录音机上的音量电位器?

网友K:
多圈电位器不是同轴电位器,车载收放机上的只有转动中间的轴能使左右声道音量同时增大的叫同轴电位器.

网友L:
有很多的.

网友M(2008-06-23):
楼主找到三圈的电位器了吗?我现在急需,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请联系我,电话:13181376909,谢谢!

网友N:
有的,多圈电位器。微调的精度较高。

网友O:
3圈的没见过,多圈的到外都有...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P(2008-10-10):
http://www.tztx168.cn

网友Q:
可以去中关村啊,中发电子

网友R(2008-11-16):
这种????? 精度比较高,功率很小,电路板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S:
用过10圈 的电位器。

网友Q:
可以到电子市场去看看啊,

网友B:
对啊,电子市场应该很多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