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回路PID控制,强烈推荐使用专业的模块

楼主(2006-07-21):
我们是美国红狮的代理,我们有一款多回路的PID模块,16位的A/D,采样时间:67ms,响应时间200ms,最大250ms。
模块和PLC可组成一个小系统。欢迎垂询!QQ:329360862/13501716803/021-54807896

美国红狮推出的新型智能、模块化的PID控制器,连续两年获得了美国《控制与设计》杂志读者投票最受欢迎奖。该模块特点如下:
  主模块下扩展16个功能模块,主模块起到通讯和数据备份功能,功能模块品种丰富,可按需要选择。
标准主模块具有:RS232/RS485通讯口,以及以太网接口;
超级主模块不仅具有标准模块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数据记录功能(配CF卡插槽),通讯接口以及编程口同第三代人机界面。
  ·只需几分钟,而非几小时就能用Red Lion 的模块建立PID控制系统
  ·独立于PLC之外的精确,强大PID控制器
  ·点击拖动预置的各型号PLC驱动程序,即可实现其和PLC之间的通讯,而不用另编协议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块:单路PID,双路PID,TC,RTD,电流,电压,以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基于windows的 软件,快速方便地设置参数
  ·提供RS232,RS422/485,和TCP/IP 以太网接口
  ·更换时,即插式模块,主机能自动识别
  ·增加PID回路时,仅需增加模块
  ·DIN 导轨安装

楼主:
主模块
虚拟人机界面功能
组合后的图片

楼主:
功能模块图片
称重模块,直接采集惠斯通电桥信号。可对1路输入进行PID控制,也可对2路输入进行比对后控制。

楼主(2006-08-23):
新增Profibus-DP功能。购买DP通讯卡插入实现。 卡的图片资料
应用示意图

楼主:
怎么没人提问?
大家都不感兴趣吗?
这么好的产品,你们都用过吗?

楼主(2006-10-09):
朋友们,提点问题啊!

多回路PID控制,对PLC来讲,可不好做啊。

交流交流吧!

网友A:
这是个不错的品牌,但是我们用不起啊!

楼主:
大家一起努力,成本会不断降低。你的产品也会升级,价格也可以卖得更好啊。所谓良性循环!

一直使用便宜的系统,产品一直处在中地端水平,做起来不是很辛苦吗?

我们的理念是:用先进的技术,做好的产品,创造高的价值。

网友B(2006-11-14):
这类模块能否与变频器配合使用?它如何采集数据?请多发点有用的产品介绍,最好详细一些,同时介绍一下价格,我们才可能在新设计的产品上选用.

网友C(2006-12-27):
目前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D(2007-06-04):
一.不了解你的价格.二.能不配主机,单独3个通道PI吗? 请回邮件到qt@holip.com

楼主(2007-07-27):
老美的价格没有便宜的。
必须是主机配功能模块(热插拔的,没主模块,数据没地方保存了)
每个通道都是独立的,互不相干。

楼主:
新的功能卡:CanOpen 通讯卡

楼主:
顶一顶,不要沉啊!!!

楼主:
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 1、High Density Analog Output Module for the Modular Controller Series 2、Available Outputs include 0 to 5 VDC, 0 to 10 VDC, ±10 VDC, and 0/4-20 mA DC 3、Outputs a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 Backplane 4、Outputs are Software Configured and Fully Scalable 5、Auto Addressing Minimizes Configuration Time 6、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CS Series Modules

网友E(2008-05-16):
性价比不高是你的致命弱点。

网友F:
还是用国产的吧

永宏PLC为用户专业解决控制伺服步进 PID调节等领域优势明显,功能突出,性能稳定,价格便宜,大致功能介绍如下:
(1) 单机可带4轴步进(伺服)频率高达920KHZ,无需任何定位模块且可同动
(2) 单机可扩至5个通讯口,速度达921.6Kbps,可RS232,RS485,USB,Etherent等界面,支持标准永宏协议,MODBUS标准协议及自由通讯协议
(3) 单机可带128路模拟量输入/输出,32路温度PID
(4) 可8组高速记数,频率达920KHZ,5组0.1ms时基高速计时器
(5) 4点高速脉宽调变,频率达184.32KHZ,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等

电话 黄先生 13771541636 13812527626
地址 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办

网友G:
多回路PID,PLC很很难做得到

楼主:
是的。我们这是专业的PID/模拟量数据采集模块。16位A/D,67ms/15Hz采样速度,你的PLC能和我这模块比吗?

我的组态软件内置了200多个通讯协议,超级主模块具有虚拟的人机界面功能,数据记录功能(配CF卡插槽),Websever功能。模块还支持热插拔功能。处理模拟量,你的PLC怕差得远了。

致:工控白丁,

   性价比那要看和哪些牌子比了。和S7-300/400比,我的优势就是性能和价格均好。就是品牌不及西门子。和台湾永宏的比,那就没法比了。是不是啊.

网友H:
67ms/15Hz采样速度,这对于一些高精度或运算复杂的设计来说,是不是有些难以胜任啊!

楼主:
静态模拟信号的采集,达到如此速度的产品,你再找找看。

动态模拟信号的采集,那是更加专业的产品。成本也不是普通工业产品可以比较的。实验室用级别。

作为工业过程PID控制和数据采集,这虽不是最高端的,但也不是一般PLC模块可以比得。

楼主:
另外,我们的加强型主模块,还具备人机界面功能(虚拟的,可以通过以太网接口,直接连接远端PC控制)。这也是PLC目前不具备的功能。

Red Lion CSMSTRGT加强型总线模块 ;

●DSPGT000 ;
●内置协议转换、 ;
●多串口及以太网通信 ;
●扩展内存卡 ;
●扩展通信卡 ;
●数据记录 ;
●Web Server ;
●虚拟HMI(VGA 640×;320)
●更大大容量的SDRAM ;
●最大扩展16个从站模块

模块化紧凑型多回路PID 控制及过程参数数据采集控制器 ;

1. Crimson软件配置(2.0版本或更高);

2. 提供有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多回路PID功能的控制平台; ;

3 .内置Web服务器,支持远程数据访问和虚拟HMI功能;

4. 内置虚拟HMI支持基于PC机的SCADA功能;

5. 支持分级控制,任何模块或主单元模块出现故障,其它模块均可继续工作; ;

6. 支持热拔插,故障模块在带电状态下可直接更换,不影响整套系统运行 ;;

7 .存储各模块的配置信息,自动为更换的模块进行配置; ;

8 .内置各种驱动程序实现和PLC,PC机和SCADA系统顺畅通讯; ;

9 .多个独立串口,可提供多样的无限制的通信解决方案; ;

10. 10BASE-T/100 ,BASE-TX以太网口,可接入互联网; ;

11 .支持多达16个MC系列模块; ;

12 . 闪存卡插槽可以使过程控制的各种数据直接保存为Excel文件格式;

产品描述 ;

CSMSTR总线模块是一个通讯和控制平台,和MC系列从模块搭配使用。CSMSTR通过底板连接,最多可支持16个从模块;同样通过这块底板,CSMSTR也可以为其它模块供电。

上电后,CSMSTR主模块自动寻址并连接各个从模块,存储各个控制模块的配置信息,CSMSTR主模块也能够在从模块替换后自动的对从模块进行配置。

CSMSTR提供有高速RS232/422/485串口通信,一个以太网口,可以和PC机,PLC和SCADA系统连接。该模块内置有各种不同协议的主从模块驱动程序,可以和外设共享交换数据。10BASE-T/100 ,BASE-TX以太网口支持和其它设备高速通讯,共享数据。虚拟HMI功能可以使你通过互联网远程创建和控制你的设备。外接闪存卡可以用来存储主模块采集的设备的数据记录信息。

MC系列模组的高集成、紧凑型和DIN导轨安装可节省你的安装时间和面板空间。用以提供电源和通讯的地板也可以轻松的插在标准T型DIN导轨上

软件: ;

CSMSTR通过与Windows兼容的Crimson2.0来进行配置。Crimson软件简单易用,采用图形化界面,可用进行新系统的通讯配置、试运行和校准。

规格特性:

1. 电源:24VDC +/-10%
最小电流400m A(单模块),最大电流3.5 A(16个模块+扩展卡)
二级或SELV等级电源供应。
2. 通讯 :
USB/PB口:USB1.1,B头USB线连接
串口: 串口格式和波特率可独立软件编程设置,最高可达115 200波特;
RJ12型RS232
通讯口:RJ45型RS422/485,RJ12型RS232
以太网口:10BASE-T/100 BASE-TX,RJ45网口
3. LED 指示灯:
STS-DSP 模块工作状态指示灯;
TX/RX- 指示串口发送/接受工作状态;
Ethernet- 网络连接和工作状态指示灯;
CF- 闪存LED,用来指示闪存卡状态和读/写工作状态;
4. 存储器:
内置用户存储卡:4MB断电维持功能存储卡
内置SDRRAM :LE&;SX:2MB;
GT:8MB
存储卡:Type II 型闪存卡插槽,Type I和Type II型闪存卡可用;
5. 实时时钟:
标定精度一个月内漂移小于一分钟。Crimson2.0的SNTP功能允许设备和外部服务器同步。电池:锂电池。25°;C使用10年。用户可以通过指定“BatteryLow”系统变量在电池欠压时能够触发某些响应。
6. 环境条件:
工作环境温度:0°;~ ; ; 50°;C
存储温度范围:-30°;~ 70°;C
工作和存储湿度:0°;~ 50°;C,非浓缩状态下最大相对湿度85%,非浓缩;
震动(IEC68-2-6标准):5~150HZ,在X,Y,Z三个方向上1.5个小时,2g;
撞击(IEC68-2-27):运行状态下30g,11ms在三个方向上;
海拔高度:2000m
7. 外壳:盒形,高聚塑料;安装类型I;污染程度2级
8. 电源连接: 插拔式夹紧终端
8. 线型:24AWG~12AWG ;
扭矩:4.45-5.34in/1b(0.5-0.6N-m)
9. 底板:可直接插在标准T型DIN导轨上,EN 50022-35x 和-35x15标准
10. 重量:456.4g

订货数据表

网友I:
这种烂货也拿出来炫耀!!!!!!!!!!!!!!!!!!!!!!

楼主:
呵呵。是吗?你还有好货?

“烂货”!

那快把你的“好货”亮出来,让大家看看。看看你的货到底有多好。看看你说的是真还是假,不要骗大家哦,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哦。

比一比,看到底谁的是烂货!!!!!!!!

楼主:
to:“蜡笔小新不吃青椒”

把你的好东西亮出来,不要光会说“烂货”而肚里没货哦!

网友J:
多回路控制用PLC也可以阿

我用的PLC可以带144路

模块本身自带的硬件PID不用CPU处理的

楼主:
是的,PLC当然可以。扩展模拟量模块就能处理。DCS系统处理的模拟量何止144路阿,是不是?

网友K:
DCS系统处理的模拟量何止144路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