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刚学脉冲指令的工控朋友:用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7-21):
经常看到有的工控朋友问起用PLC控制步进马达的问题,在这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能提供思路,更深入的研究就靠大家自己了。

 如图所示:1、2为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  3为控制电源正极  4为脉冲输入  5为方向控制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驱动器有细分的功能,考虑到精度和速度的问题,我们选用了半步运行的方式。丝杆的螺距为5mm,即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它所拖动的工件移动5个mm,PLC则输出400个脉冲,即每毫米需要输出80个脉冲。5号脚高电平则电机正转,反之亦反。
设计的要求是这样的: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工件要到的位置(以mm为单位),输入完成后工件自动运行到指定位置停下。如果设定的位置大于实际的位置,则工件正向运转到位,反之亦反。
D200:人机界面输入的工件要求位置
D202:工件的实际位置
D204: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之差值
程序如下:
LDD> D200 D202
DSUBP D200 D202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SET Y2                        ;如果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则正转
LDD<= D200 D202
DSUBP D202 D200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RST Y2                        ;如果设定值小于实际值则反转
LDD<> D200 D202                ;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等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206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输出脉冲所需的脉冲数
LD M0
DMUL D204 K80 D206    ;所需输出的脉冲数
LD M8029
DADDP D202 D204 D202        ;脉冲输出完成后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一样
END
这是最简单的控制了,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没有上机调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看在同行的份上,大家不要扔臭鸡蛋哦。
另求好的PLCQQ群。

网友A:
这段时间在做伺服电机,差不多了,呵呵
就是多了个 SEVER-ON

网友B:
楼主应该没有考虑进PLC的刷新速度吧
由PLC直接产生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可以有效地简化系统的硬件电路,进一步提高可靠性。由于PLC是以循环扫描方式工作,其扫描周期一般在几毫秒至几十毫秒之间,因此受到PLC工作方式的限制以及扫描周期的影响,步进电机不能在高频下工作。例如,若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为4000HZ,则脉冲周期为0.25毫秒,这样脉冲周期的数量级就比扫描周期小很多,如采用此频率来控制步进电机。则PLC在还未完成输出刷新任务时就已经发出许多个控制脉冲,但步进电机仍一动不动,出现了严重的失步现象。若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为100HZ,则脉冲周期为10毫秒,与PLC的扫描周期约处于同一数量级,步进电机运行时亦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用PLC驱动步进电机时,为防止步进电机运行时出现失步与误差,步进电机应在低频下运行,脉冲信号频率选为十至几十赫兹左右,这可以利用程序设计加以实现。

网友C:
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工程,但我想以后肯定会做一个参考的,谢楼主及
楼上的朋友。
另建议像类似的帖子多发一点,多发言。

楼主:
TO myrandge:
    你的考虑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PLC的扫描周期对程序的影响,但是这个程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因为这段程序执行的时候是以中断的方式执行的,就是说脉冲的处理与PLC的扫描周期并没有关系,以这种方式输出脉冲时,FX2N最高可以到20KHz,好象FX1S的可以更高。
    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D:
嗯 谢谢 留作参考

网友B:
楼主你好:
发脉冲可以达到20KHZ是没错的,三菱PLC上的说明书也确实是这样写的,但是,就那个文章中所说,你发的脉冲并不全用在控制步进电机了,会产生失步的.
PLSY指令发连续脉冲是不受扫描速度的影响的,但是如果发出的脉冲去控制步进电机,就如文章中所说,是要受扫描速度的影响的,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对这方面也不懂,所以,请问,楼主如果你有现在有条件的话,去试验下,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条件.
另外,请教楼主的是,你刚才说的中断方式是否是指PLSY的自身的发脉冲方式?还是楼主你编写的程序是用到了中断指令?多谢指教,谢谢!还请问楼主, DPLSY K1000 K206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输出脉冲所需的脉冲数 LD DMUL D204 K80 D206 ;所需输出的脉冲数 LD M8029 你这里的M8029在程序里起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这里你加了M8029而不是其他呢?请楼主指点,谢谢!

网友E:
TO:myrandge
PLSY指令发送脉冲去控制步进电机,不会有失步,因为使用PLSY指令,当扫描到PLSY指令时,输出端子会立刻输出脉冲信号,而并不是等到程序扫描到END时,才会输出脉冲信号。

网友B:
谢谢lesing.du大哥的指点

楼主:
TO:myrandge
M8029是脉冲输出执行完标志。

楼主:
    其实这段程序是我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里面的一段,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用的脉冲指令,而是用的一个计时器指令产生脉冲:
ld m8000
ani t246
out t246 k0
    刚开始程序不长的时候,效果和PLSY差不多,后来程序不断的完善,也越来越长,这段指令就不行了,因为扫描周期变大,使得脉冲输出周期也越来越大,对步进电机的速度影响很大,所以就改成PLSY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M8029是脉冲输出执行完标志,编写脉冲程序的时候一定需要把M8029写进去吗?它在程序里有没有起什么作用的?
就是M8026作为一个脉冲输入执行完标志,这个标志有什么用呢?不要这个标志是否可以呢?谢谢楼主!

网友E:
M1026和M1029只是一个标志信号而已,编写程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果需要用到M1026和M1029作为条件时,就可以将M1026或者M1029作为条件编写到PLC程序中,如果不需要就不用便写到程序中。

楼主:
正如lesing.du所说的那样,就看你的需要了。
作为我的这段程序来说,因为我要在屏子上显示实际的位置所以,就需要在脉冲输出完成后马上将数据处理好并将数据传到触摸屏上,因此就用了M8029。

网友B:
嗯,谢谢lesing.du和楼主,现在终于清楚了
但是我还希望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定时器发脉冲为什么就要受扫描速度的影响呢?这个是PLC的指令的工作方式问题吧
另外,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是需要考虑扫描周期的影响的呢?
2000步左右的程序,正常情况下的程序,就FX2N来说,扫描时间20MS足够了吗?

楼主: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定时器发脉冲是要受到PLC扫描周期的影响的,我记得当时我做这个程序的时候,刚开始是单轴的,工艺也比较简单,所以就用了定时器。后来到了双轴了,工艺也复杂了,这种方式就不行了。尽管T246的时基是1ms的,但是这种方式发脉冲时,他是要程序处理后才发脉冲,就是说程序每扫描一次就执行一次,这样的话,步数多了速度就不行了。当然,也可以做定时中断处理。但这样也有误差,累积误差还很大。

网友F:
谢谢!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G:
各位,若有相关问题可以与我商量。
关于帖子就不说什么了。
412001572。

网友H:
顶了,写的很好,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I:
谢谢!!顶了,写的很好,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J:
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这段程序其实有个缺点:当工作台移动的时候,屏幕上的工作实际位置值(D202)并没有随着工作台的移动而改变,它只是在工作台移动完成后才变为实际位置值。好比现在工作台的实际位置为200,要求位置是300,当工作台移动的时候,实际值(200)并没有随着工作台的移动而201,202……的增加,而是工作台移动到300的位置后直接变为300,因此这段程序不能实时的反映工作台的移动情况。
为了克服这种情况,我将程序做了部分的修改,更新如下:
D200:人机界面输入的工件要求位置
D202:工件的实际位置
D204:工件的实际位置(做转换用)
D206:实际位置变化值
程序如下:
LDD> D200 D202
OUT M10
DSUBP D200 D202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SET Y2                          ;如果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则正转
LDD<= D200 D202
OUT M11
DSUBP D202 D200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RST Y2                                 ;如果设定值小于实际值则反转
LD M10
OR M11                             ;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等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0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不间断输出脉冲
DDIV D8140 K80 D206         ;脉冲数折算成毫米
LD M0
MOV D202 D204                ;实际位置值送到D204
LD M10
ADD D204 D206 D202          ;增加的毫米数实时传到D202(工作台实际位置)
LD M11
SUB D204 D206 D202          ;减少的毫米数实时传到D202(工作台实际位置)
LD M8029
DMOV K0 D8140           ;脉冲输出完成后给脉冲计数器清零
END

网友K:
非常大的收获!多谢以上的各位大虾!希望真的多发此类贴!在此先谢

网友L:
对各位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收获非常大。感谢大家!!

网友M:
受益很多呀!正在找这方面资料,谢谢了

大名。。

网友:
有收获,多谢大家

网友N:
呵呵,有收获,不错,真好做项目要!

大名。。

网友(2006-09-07):
hao 好帖子要顶,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O:
我用三菱的FX2N和FX1S(FX1N)做过好多个步进电机/伺服点机定位的设备,最高的机械定位精度达到1个丝(0.01mm)。脉冲的输出是通过硬件控制的,所以不要太担心。

网友P:
我刚刚用三菱的FX1S做过脉冲的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定位没有问题.

耷拉;

网友Q:
FX2N发脉冲时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脉冲计数器D8140,不论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始终处于增加的状态,也就是说你无法知道电机的当前位置,如果单纯用于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建议还是选用FX1S或FX1N而且价格也要比FX2N便宜。但FX1S和FX1N没有浮点运算功能,在精密计算时,很可能会丢步。

网友R:
   谢谢各位,学到不少。
   小弟我现在在做步进电机控制单轴定长度,到设定长度停止步进电机完成切料,在启动步进电机。但现在好像是频率发到4000左右步进电机就出现严重的丢步现象,有时不带负载也是步进电机不会转的。以前用松下的PLC,同样步进电机不会胡壕种现象,而且最高频率可到10800,也不会丢步现象。
   各位高手看看现在用的程序,PLC是FX1N的,请帮忙指点一下,怎样才能加快步进电机的速度。
  LD800

MOV D145 D40    切料长度设定

DMUL D40 K10 D36

DMUL K3200 D36 D44   8细分

DDIV D44 K80 D56   拉料轴直径

DDIV D56 K314 D70   圆周率

DADD D70 D148 D78   拉料长度调整

DSUB D78 D132 D90   拉料长度调整

MUL K1200 D140 D135  速度设定

MOV K10800 D8147    最高速度频率

MOV K1200 D8145   步进电机启动频率

MOV K200 D8148   加减速时间

LD M106      由外部由接近开关驱动控制脉冲输出

DDRVI D90 D135 Y000 Y002  脉冲加方向输出

  我现在用的脉冲输出指令是DRVI,是不是这指令不行的?

楼主(2006-07-21):
经常看到有的工控朋友问起用PLC控制步进马达的问题,在这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能提供思路,更深入的研究就靠大家自己了。

 如图所示:1、2为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  3为控制电源正极  4为脉冲输入  5为方向控制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驱动器有细分的功能,考虑到精度和速度的问题,我们选用了半步运行的方式。丝杆的螺距为5mm,即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它所拖动的工件移动5个mm,PLC则输出400个脉冲,即每毫米需要输出80个脉冲。5号脚高电平则电机正转,反之亦反。
设计的要求是这样的: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工件要到的位置(以mm为单位),输入完成后工件自动运行到指定位置停下。如果设定的位置大于实际的位置,则工件正向运转到位,反之亦反。
D200:人机界面输入的工件要求位置
D202:工件的实际位置
D204: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之差值
程序如下:
LDD> D200 D202
DSUBP D200 D202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SET Y2                        ;如果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则正转
LDD<= D200 D202
DSUBP D202 D200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RST Y2                        ;如果设定值小于实际值则反转
LDD<> D200 D202                ;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等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206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输出脉冲所需的脉冲数
LD M0
DMUL D204 K80 D206    ;所需输出的脉冲数
LD M8029
DADDP D202 D204 D202        ;脉冲输出完成后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一样
END
这是最简单的控制了,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没有上机调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看在同行的份上,大家不要扔臭鸡蛋哦。
另求好的PLCQQ群。

耷拉;

网友(2006-09-19):
我现在用的脉冲输出指令是DRVI,是不是这指令不行的?

不大了解!

网友S:
楼上的:你怎么也是LLY啊?
有缘啊!

学习

网友T:
文章写的很好,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很受益.谢谢
希望有个示例,更细些.

网友U:
 信捷XC系列PLC功能完备,全面兼容三菱FX系列PLC:
◆ PLC主机功能规格&特殊模组 ¤ CPU超大30KB记忆容量,运转中可修改程序;2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8种模式,频率高达20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3种模式,频率达30KHz ¤ 5组0.1mS精密高速计时器、单机最多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 ¤ 单机最多5点高速脉波宽度调变(HSPWM)输出,最高频率达400KHz,具1/100或1/1000解析度 ¤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热电阻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 平均执行时间0.1μS/顺序指令,数位I/O最大1024点,模拟量I/O最大128点 ¤ 内部继电器最多可达3002点,资料/档案暂存器19528 words,256个计数器,256个计时器 ¤ 14位元模拟量输入/输出模组,Ethernet通讯模组,最大192字7段LED显示模组 ◆ NC控制功能 ¤ 单机最多8组高速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高达400KHz ¤ PLC + NC控制一体,NC定位专用语言,单机最大5轴控制,具直线补间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 PLC通讯&超强软件支持 ¤ 单机最多可接7个高速通讯埠(RS232、RS485、USB、Ethernet等)速度高达19200Kbps ¤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 智慧型ASCII/RTU介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 内建XINJE和Modbus RTU/ASUII主/从通信协定,以太网支持XINJE TCP/UDP及Modbus TCP通信协定 ¤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人周边连接的功能 ¤ 透过Modem或Ethernet(以太网)可作海内外远程修改、控制、诊误和监视
详细情况可咨询051082665521陈先生

耷拉;

网友V:
这样的资料帮助我们很大

网友W:
   干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多好!

网友X(2006-10-27):
to 楼主:
   第一个程序还行,就是最后在算实际位置时没有区分加减!另外想问一个问题:工件的实际位置是怎么得出来的?
   第二个程序就会有点问题,如果你的输出脉冲量为k0的话,那么步进马达是靠你的比较指令来停止的,这样当速度设定较快的时候,比较指令则不能胜任!另外提醒一下:这个程序中没有区分双字指令和单字指令!看来楼主比较马虎.

大名。。

网友:
我最近做了个简单的步进电机系统,用的室是日产的FSD2U2P12驱动器和kh42系列步进电机,三菱fx2nc的控制器,24v直流电源;编程让电机在1000hz的频率下工作了十几秒钟,电机就有点烫手,发热很厉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另外FSD2U2P12驱动器谁会用?cn2的5,6,7三条线是怎么用的?

网友Y(2007-01-25):
下面引用由lesing.du在 2006-7-31 22:07:00 发表的内容:
  TO:myrandge
PLSY指令发送脉冲去控制步进电机,不会有失步,因为使用PLSY指令,当扫描到PLSY指令时,输…
--------------------------------------------------------------------------------------------
请问楼主,这个PLSY指令的中断输出是什么意思,是当扫描到指令的时候立即输出脉冲吗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PLC停止对下面程序的扫描直到脉冲输出完毕以后,在继续扫描啊???

网友Z:
好东西?不错,愿意当老师的,欢迎加入:33150149

网友AA:
还行,
  但是,步进控制的话,如果脉冲输出突变的话,也就是说没有脉冲的升降阶梯,步进电机是很容易失步的。
  我以前也用过台达的PLC做步进控制,不是很理想,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不能设置得太高,步进电机走得很慢。
  不知三菱的PLC有不有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那样就好。

网友AB: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大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AC:
有收获,多谢

网友AD:
是用的三菱吧

网友AE:
楼主你好,我是新学的,想问一下,你的第一个程序中的:
LD<> D200 D202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206 Y0
其中的ANI M0是否是笔误,应该是AND M0
其中的K206 是否是D206

网友AF:
tanjun3818@yahoo.com.cn

网友AG:
后生可畏!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AH(2008-03-06):
好东东啊,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大妈大叔,我正要做一个用步进马达实现不同轴的同步传动.好人啊

网友AI:
如果大家都这样奉献就好了。
谢谢。

网友AJ:
我用过1N,1S的PLC控制步进  建议采用plsr指令吧  可以在程序中控制加减速时间,把加减速时间控制好   基本上是不会失步的!

网友V:
太谢谢你们了,我是一个新手。给了我很大的收获

网友AK:
最好用梯形图搞上来

网友AL:
非常实用的例子,也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AM:
学习,以前没用过

网友AN(2008-04-21):
此贴不错!先收藏了吧!

网友AO:
对我一个新手来讲是不错例子  顶下

网友AP:
我建议初学者使用PLSY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Q:
好贴子!谢谢楼主及楼上的各位高手!有收获!

网友AR:
学习了,真的很好,希望这样的贴子多一点

网友AS(2008-05-26):
步进电机产生丢步的原因不是因为PLC的PLSY指令或DDIVR等脉冲指令本身所引起的,其实PLC都有把脉冲发完,只是因为步进电机采用的是开环控制,当马达在运转过程中遇到阻挡的时候,步进马达会出现“打滑”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丢步”,大家用同样的指令去驱动伺服电机就可以看出,如果马达运转过程中有阻挡,伺服还会一直的往前冲,甚至会出现异常的响声,直到达到所设定位置才肯真正的停止下来,如果伺服所带负载的弹性过高的话,甚至都有可能出现“共振”的现象,这也是所有初学伺服时容易产生的“盲区”,建议大家初学时一定要注意,如果是步进的话就无所谓了,顶多走不到位罢了,不至于出现什么事故!

网友AT(2008-09-18):
真是受益匪浅,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AU:
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AV:
启发很大,谢谢。

网友AW(2008-12-26):
各位大侠,现在我还是有一事不明:当步进电机转动设定角度后停止,可是在按启动按钮时,就不会动作,需要关了电源步进电机才有动作。我的程序是:LD M1002          ZRST S0   S50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M0    OUD Y1(控制方向信号)     LD M1029    SET S21   STL S21     TMR T0 K5    LD T0     SET S22      STL S22    OUT M1     LD M1029    SET S23     STL S23    TMR T1 K5    RET     LD M0    OR M1    PLSY K1000 D0 Y0     END .希望大家的帮助。。。。。。。。。。。。

网友AX:
你这个程序现象就是再次按启动按钮时,没法动作是因为S0 没接通

我想需要明白两个问题1.后面的步序接通时自动把钱面的步序复归  2.你的单个循环完后也没有跳回去

所以你每次上电后,有个M1002导通一周期把其S0SET了

网友AX:
同意105楼的看法,初次之外需要一个起始跳动频率控制,步进靠的是同步转矩控制,特别是在负载打的情况下

锭子和转子间就很容易打滑的。

网友AX:
1.脉冲指令发脉冲采取的中断模式,应该是不收扫描周期的影响,真正是和PLC的工作效率有关了

2.一般的定时器是受扫描周期影响的,最大可能达到误差2个周期。有的定时像MS级别的靠的是中断方式,一般的扫描周期都几或几十MS的不可能和周期扯上关系

网友AW:
LD M1002   ZRST S0 S50       SET S0     STL S0    LD X0         ANI T1      SET S20     STL S20             OUT M0      OUD Y1(控制方向信号)    LD M1029     SET S21        STL S21     TMR T0 K5    LD T0    SET S22      STL S22    OUT M1    LD M1029    SET S23    STL S23    TMR T1 K5     RET     LD M0   OR M1    PLSY K1000 D0 Y0 END .那如果我把最后的T1定时器放到X0的 后面呢?我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一个设备是用三个步时电机控制的,我想用两个PLC来控制,一个是FX1N,一个是DVP-ES的,当FX1N的Y6输出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来导通DVP-ES的X0使其导通,也就是当Y6每导通一次DVP-ES控制的步进电机就动作一次。请指教 。。。。。。。。。。。。。。

网友AY:
多练习 多实验 ding

网友AZ:
大师们好,我想问一下FX3U有没有采集编码器的指令啊,谢谢。急用

网友AW:
如果我用SET S0那步进电机不就是停不下来吗?

网友AU:
建议像类似的帖子多发一点

网友BA(2009-02-20):
引用 网友AY:
多练习 多实验 ding

网友BB:
不错!很好,遇到再说.

网友BC:
好东西啊

正在学习

谢谢了

网友BD(2009-04-02):
学习……ing!

5爱自动化QQ群招募中!群号:84020549

网友BE:
谢谢!这么好的贴子为什么不给加精呢?

网友BF(2009-05-17):
好东西学习了,就要很很的顶呀

网友BG:
对:李泉平 关于   谢谢各位,学到不少。
   小弟我现在在做步进电机控制单轴定长度,到设定长度停止步进电机完成切料,在启动步进电机。但现在好像是频率发到4000左右步进电机就出现严重的丢步现象,有时不带负载也是步进电机不会转的。以前用松下的PLC,同样步进电机不会胡壕种现象,而且最高频率可到10800,也不会丢步现象。
   各位高手看看现在用的程序,PLC是FX1N的,请帮忙指点一下,怎样才能加快步进电机的速度。
  LD800

MOV D145 D40    切料长度设定

DMUL D40 K10 D36

DMUL K3200 D36 D44   8细分

DDIV D44 K80 D56   拉料轴直径

DDIV D56 K314 D70   圆周率

DADD D70 D148 D78   拉料长度调整

DSUB D78 D132 D90   拉料长度调整

MUL K1200 D140 D135  速度设定

MOV K10800 D8147    最高速度频率

MOV K1200 D8145   步进电机启动频率

MOV K200 D8148   加减速时间

LD M106      由外部由接近开关驱动控制脉冲输出

DDRVI D90 D135 Y000 Y002  脉冲加方向输出

  我现在用的脉冲输出指令是DRVI,是不是这指令不行的?
内容的回复:

mov  k200 d8148 这里有点问题,你修改一下吧,

网友BH(2010-05-05):
回复内容:可以考虑下plsy的运行条件。
对:gaopan1985 关于

各位大侠,现在我还是有一事不明:当步进电机转动设定角度后停止,可是在按启动按钮时,就不会动作,需要关了电源步进电机才有动作。我的程序是:LD M1002          ZRST S0   S50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M0    OUD Y1(控制方向信号)     LD M1029    SET S21   STL S21     TMR T0 K5    LD T0     SET S22      STL S22    OUT M1     LD M1029    SET S23     STL S23    TMR T1 K5    RET     LD M0    OR M1    PLSY K1000 D0 Y0     END .希望大家的帮助。。。。。。。。。。。。

内容的回复:

网友BI:
我也正在学习PLSY和PLSR脉冲命令,请问脉冲标志M8147(Y0输出),M8148(Y1输出)怎么用?在GX软件帮助-特殊继电器里找不到M8147和M8148,我在FX2N-64MT的PLC里也没有看到M8147动作(Y0有脉冲时),郁闷呀!请哪位高手指点,真城感谢!给分!

网友BJ(2012-02-04):
强烈顶贴,PS抄袭。佩服楼主,希望向楼主学习。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啊!

网友BK:
所有爱好PLC的 工控朋友们,现本人将部分资料进行共享,希望对大家学习带来帮助.

免费提供资料+软件:

三菱PLC应用软件、伺服软件、三菱触摸屏、PROFACE触摸屏软件、仿真软件。

 (西门子)S7-200仿真V4.0汉化+v2(西门子)S7-200软件+STEP7

以上资料直接复制下载地址链接:(点击下载)http://115.com/file/dnogcao9   (内容较大约1.4GB.下载需要一点时间)

不能下载请直接联系我!

还想了解更多资料信息请登录:http://wangyongok3000.taobao.com

网友BL(2012-10-28):
学习了,留个脚印。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BM(2017-10-21):
文章都写的很好,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