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关于PM856的ip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6-07-21):
大家好,在用AC800M组态时,除了设置两个以太网的ip外,还要设置一个另外的一个ip(就是通过右键选system identity来设置的ip),请问为什么要设置三个ip啊?这三个ip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system identity 位置,您仅需要将CN1 Port 的IP address填入就可以了,此处组态仅是系统识别该控制器的必须组态格式。

网友B:
system identity填写CN1 Port 的IP address
在AC800M配置里面填写CN1 和CN2 IP地址、掩玛以及NODE地址

网友C:
哦
这样呀

网友D(2006-08-25):
很高兴能够看到有这么一个论谈,同时更高兴能够结识这么多使用ABB产品的人,希望以后能够在一起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