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trollogix冗余问题?

楼主(2006-07-21):
请问各位大哥:在做controllogix冗余系统中为什么一定要至少4个controlnet接点?要不切换的时候就不是无扰切换了,远程机架I/O模块有一个10多秒的不正常闪烁。哪位有没有用3个CNET节点做成了冗余系统且可以实现无扰切换的吗?有时候我只需要3个CNBR就够了,多加一块CNBR总觉得有点浪费啊??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请教是用V13编程软件组态的吗?有人用V15的做过吗?

网友B:
AB 英文手册讲的很详细,照做就是了。 切换时间很快的。几豪秒就可以切换过去。

网友C:
建议用4个节点,当切换的时候冗余机架的两个节点瞬间在网络上失效,如果除了这两个节点只有一个节点那么并不构成网络,网络瞬间无效。切换后的4个NUT时间内恢复。当然三个节点也能切换但是远程机架的IO会受到影响。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其实我真正想问的只是:3个CNET节点做冗余切换有没有办法做成无扰的?4个节点以上的我自己做了好几个了,是没什么问题的!
TO东方菜:controllogix15版做冗余和13版的一样,只是硬件要升级到相应的版本,包括CPU,SRM,CNB/CNBR要用E系列的。软件也要更新:RSLINX2.5版本以上,RSNETWORX5.11版本以上,LOGIX5000也要用15版的。

网友D(2006-09-24):
三个节点容易出问题!
一个节约成本的办法:3个CNB+1个1794-ACN构成四个节点!

网友E:
还是Quantum的热备好啊!

网友F(2007-02-23):
请教: 我在一个远程机架上放了两个CNBR,但第二个 CNBR 在 RSLOGIX5000 上组态不到 CONTROLNET 网络上啊?

网友G:
哀,CNBR是连接的桥梁,你要在CNBR下挂远程I/O。建议你到QQ54218108群里看看,那里有好多高手。

网友H(2007-11-05):
SRM的导出日志里有切换时间,精确到MS级.
我做过实验,如果冗余系统用3个节点,CNET要重新建立连接,和RIO通讯会中断,强制的DO会为0,等切换之后,也就是2,3秒DO会为1.不过生产上不能这样做,否则要出事的.

网友H:
系统如果太小,达不到4个CNET节点,要不就改PLC,要不就用单机,否则冗余实现不了.

网友I(2007-12-15):
u2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J:
应该最少4个cnbt,少了恐怕构不成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