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ECO22KW报F002

楼主(2006-07-21):
西门子ECO系列22KW刚开始报231,换了几个元器件后不会报警。可以运行!!但是假负载灯泡亮!里面有短路。泡亮是运行之后才会亮。之前是有一相驱动电路里电容开路,贴片三极管击穿~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我,好急啊!没办法了

网友A:
你的机器估计是驱动还未完全修复,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亮的时候看一下驱动波形。若正常的话可能问题不大,把载波调低试一下,否则就可能是啊健同志说的情况了,
另外,可以做一条曲线(看一下灯泡电压和频率的关系)总之我很感兴趣,031183919468

楼主:
请问下各位大哥,我想试试是扳子有问题还是IGBT有问题!不插驱动插头,这样上电会烧IGBT吗?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