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怎样找正?

楼主(2006-07-21):
电机和泵通过连轴器连接时,电机怎样找正才能符合标准?要用什么仪器? 具体步骤谁能讲解?

网友A:
找正是要满足同轴度的要求。精度要求不很高时可用钢板尺或一小段钢锯条在连轴器的12点位置找高低偏差,3点或9点位置找左右偏差。同时注意连轴器之间缝隙2mm左右;经验丰富了可用手指触摸找出偏差。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可用两块百分表从径向和轴向找正,偏差一般要求控制在0.1mm之内。一家之言,见笑!!

网友A:
忘了说:以泵为基准调整电机。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动泵体特殊情况除外。

楼主:
TO杜窈河:仪器找正时,百分表的使用方法,能讲具体些吗?
谢谢!!!!

网友B:
凭手感就行 一圈转下来感觉各处阴力基本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A:
先去除连轴器的从动,两磁性表座吸在同一片连轴器上调整伸缩长度,两表探头分别对另一片连轴器的正端面和外园面,这反映轴向和径向的偏差。调整归零后转动带表的连轴器,根据数值调整电机。不要只看一个数值要四个数值综合考虑。愚见,请批评指正!

楼主:
谢杜窈河!
明白了不少!
两连轴器缝隙及同心情况怎样保证?

网友A:
连轴器可以轴向移动,间隙用塞尺比较精确。同心(同轴度)一般按上述方法基本可以解决。非刚性连接一般情况下连轴器之间用连接瓦即可确定间隔。

网友C:
好,小电机用钢尺,大的百分表.

网友D(2009-02-25):
电机用的加油枪为什么加满了油,打几下就打不出来了啊?是不是与油有关啊?

网友D:
在加油枪完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在加满油给电机加油时,打几下就打不出来了啊?是不是与油有关啊?开始我们用的不是2#锂基脂,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改成2#锂基脂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请详尽说明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