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空压机电气原理图

楼主(2006-07-21):
大家好:
我现在要对一台阿特拉斯的55KW空压机进行变频改造,请问谁能提供原电气原理图?
不胜感谢!

网友A:
什么机型?

楼主:
空压机型号是:GA55P-10。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问的是:空压机铭牌上的“轴功率”和电机的功率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一台空压机,铭牌上写“轴功率”为125.3KW,但没有写电机功率,那么我们怎样计算他的电机功率呢?
谢谢!

网友B(2009-02-14):
求助郑州永邦WSB-37A型空压机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C:
电动机功率不能小于空压机的“轴功率”;买一台功率不小于电动机功率的变频器,按照变频器的说明安装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