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知道单相的有过热保护器

楼主(2006-07-21):
现在我做个220控制箱,负载要求过热保护较高。我不知道有没有220的单相过热保护器。
或者高手给我个方案,要求成本很底。负载是一个1.1KW或2.2KW的电动机。

网友A:
你也可以用普通三相的热继电器,比如输入是1、3、5,输出是2、4、6,那么你把他串起来,就是输入接1,输出接6,然后2和4短接,3和5短接。

网友B:
有单相的

网友C:
概念问题:过热保护就是过电流保护也就是热继电器。怎么会没有单相的呢 呵呵 普通的小型断路器就带有过电流保护(不会精度不高)有专门的单相过电流保护。

网友D:
怎么没人啊,我也想知道的,

网友E:
楼上的理解错误了,过热保护跟过流保护完全是两回事,过热不一定会过流,但是过流就一定会引起过热,保护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温度保护的仪器,既可以显示设备的温度,又可以同时设定保护范围的,可以去电子市场找找。。

网友F:
楼上的理解错误了,过热保护跟过流保护完全是两回事,过热不一定会过流,但是过流就一定会引起过热,保护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温度保护的仪器,既可以显示设备的温度,又可以同时设定保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如果认为成本太高,那就买个一次性的热熔断器,五元人民币搞定。

网友H:
我是电动机保护器制造厂家,之前都是做三相电动机保护的,三相电动机保护的功能主要有:过流(过载)、欠流(欠载)、堵转、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漏电、接地、过电压、欠电压、短路保护。但也有用户需要单相的保护,可两者之间的保护原理还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就采用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原有三相电动机保护功能去掉“三相电流不平衡、缺相”,这样就可以做为单相电动机保护用。同时也作为电动机馈线保护用。为了用户使用和选型方便,我们又将电动机保护器的大部分功能设置为“开、关”形式,用户如果不需要这个功能,就可以自行将这个功能关闭,如果需要那个功能就可以将那个功能开启。这样起到方便和通用性。
其实,(微机型)电动机保护器的价格并不贵,也只有200多元。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低压和高压电动机保护器的资料。
低压微机电动机保护器下载:http://www.quesine.cn/k.doc
高压微机测控保护装置下载:http://www.quesine.cn/wgb.doc

网友I:
单相的微断没有带热脱扣的吗?

网友J:
你在电机上装一个温控器不就行了,带一对常闭点的,然后设一个温度值,电机温度一过设定值,闭点马上打开,切断控制回路。

网友K:
有单相的热保护器买,和普通的一样,还有一种是装在冰箱,空调压缩机上的那种,这种热继电器不接在控制电路中,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L(2009-05-13):
有一个1850W的电机加一个普通的温控,怎么加?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