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池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6-07-21):
我公司用的APC3000的UPS,原电池用了3年,现在刚买了新电池,但我想把新电池和旧电池并联使用,每一路设一个开关,请问这样有什么利弊?

网友A:
新旧电池不得混用.

楼主:
为什么?并联也不可以,我是说新电池一路,旧电池一路

网友B:
我也认为不可以,其中一个理由是:

UPS 会控制电池的充电啊 放电啊 的维护,对于不同状态的电池 UPS控制器 会有不同的方式 统一管理

其他理由还很多,但是我 想先知道你 为什么 要这么做? 而且什么 叫每路设置1个开关?

网友B:
并联使用也是同时用

你手下有5个老兵和 5个新兵, 你下命令训练他们他们是一起行动的,你无法下达老兵慢点 新兵多干点的命令 也无法下达  老兵休息2小时 新兵休息10分钟的命令  也无法让他们享受 给老兵5个馒头 新兵10个馒头的 待遇   呵呵明白了 吗?

除非如你所说的开关 , 平时用 新电池, 而充好电的旧电池用开关完全隔离 或者反过来  但是估计每次都要重新启动UPS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UPS旧电池使用3年以后,现在只能维持10分钟左右(正常1小时)的供电时间,电池是松下的,所以我们想充分的利用旧电池,让新旧电池并联使用,在每一组电池的两端加空气开关,这样可以定期的给每一路电池放电。
    这想法我感觉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我没有充分的理由,所以只能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