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610找不到键盘,鼠标

楼主(2006-07-21):
我的问题是装的是WINDOWS 2000 server的系统.只能用键盘,插上PS/2的鼠标就会引起鸣叫,键盘也随即不能用了,拔掉鼠标就没事了。用不了鼠标,不知该怎么办了.请教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查看一下是否接PS2的一托二转接头啊

网友B:
一般的这样的情况都市PS/2的转接头的问题,1看有没有接,2看有没有接反,3换一根PS/2的线再试试。

网友C(2006-09-02):
必须要用一拖二的转接头,插到显示器插头下面的那个接口上!

网友D:
看看键盘锁有没有所住

http://www.topipc.com

************************************************************

   刘海德

   南京伟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南京市珠江路88号新世界中心A座1412室
   P.C:210008
   Tel:025-58129218、58129217、58129216-808
   Fax:025-58129215-809
   Http://www.topipc.com

************************************************************

网友E:
我的也是,用USB的也认不上。机子真烂,真想砸掉!

网友E:
哪位仁兄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装了XP也不行!

网友F(2006-10-27):
"插上PS/2的鼠标就会引起鸣叫,键盘也随即不能用了,拔掉鼠标就没事了。用不了鼠标,不知该怎么办了.请教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可以断定 1.接线错误,你把键盘线插上鼠标接口了。] 2.Y型线出现故障,换Y型线即可。

网友E(2008-01-02):
估计是要有专门的什么1分2的线!

网友G:
孙志刚         15963106335
————————————————————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国际广场C座603室
直线:15963106335
总机:0531-83530880,1,2,3,83530884~5
传真:0531-83530885-8010/8015
网址:www.yanxunkj.com
研华:www.advantech.com.cn
MOXA;www.moxa.com.cn
MSN:  sunzhigang0101@hotmail.com
E-mail:sunzhigang0101@163.com

研华(中国)有限公司在山东地区的授权代理商,授权服务商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研华全线产品(研华原装整机、数据采集卡、分布式I/O 摸块 一体化工作站、工业级显示器、工业级平板电脑、研华工业键盘、工业级单板电脑、嵌入式主板、工业通讯,工业I/O,人机界面)等在山东市场的销售及现场售后服务。
研华原装工控机全国联保,原装整机质保两年,第一年提供整机硬件故障现场服务。

网友H(2008-02-02):
怎么做广告的也有?什么也不懂,还在研华?看来光知道发些垃圾信息没错就是说的楼上的那个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