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选直流力矩电机和控制器

楼主(2006-07-21):
本人欲选直流力矩电机和控制器,用于两轴转台进行位置控制,要求力矩不大,转台上只放10kg左右的设备。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力矩电机和其控制器的说明书,能否发给我,不胜感激,我的信箱:houaway@sina.com。如果哪个老师做这些设备的代理的话,特别欢迎能把资料发到我的信箱里,希望以后有合作的机会,再次感谢!(另外我不知道如果买控制器的话编码器要自己选么?还有就是光电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选一个就可吧?)

网友A:
专业力矩生产厂家。QQ:15104456

网友B:
    目前大多是进口的,国产的知道有用户用过桂林星辰的。用户使用的效果很难说,进口的肯定是没问题了;国产的有些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有的又老是问题不断,搞的用户也很郁闷。
    不过进口的太贵了,一套都要好几万。再加上编码器,精度不高的地方还真是用不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最近也查了有关步进电机交流伺服和直流力矩电机的有关资料,现在在做实验样机,以后可能要更高的精度,所以还是尽量选能实现高精度定位系统的电机。价钱方面我可以和我能和头儿商量,只要我提的方案可行。步进电机精度不够,交流伺服要用减速器吧?这样机械配合方面估计又要损失好多精度,所以我想选个直驱电机来实现,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各位老师给与指正。

网友C:
你要求的,可以用控制卡加驱动(两轴)加直流伺服电机。总价算在一起也只不过1万元右左。。。。

楼主:
因为转台还要补偿载体的运动,估计得用陀螺,听有经验的人说,电机和电机控制的精度在所有精度中是最难保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从意见,老老实实用直驱电机比较好。不知道直驱电机驱动器都那些比较好?

网友D:
我用我公司的驱动器直接驱动力矩电机,去控制电子通关门的关闭,效果很好。开始用T形曲线,快靠近终点时,进行预减速再用S形曲线,停得很平稳(运动程序内置,由输入点驱动)。电子通关门就是一根旋转的轴带动一块长方形的玻璃,应该跟您的负载差不多。
  Email: lixc2006@pizmotion.com
  邮箱 : www.pizmotion.com

网友E:
如果你真的舍得银子,我有科尔摩根(丹纳和)的直驱电机,绝对的好东西,如果差一点可以选国产电机+进口驱动器,这方面我有美国COPLEY的驱动器,也是绝对的好东西,这样配置价格就不是很贵拉,不过反馈还是一个问题,我的英国园光栅也不便宜,有兴趣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F:
星辰伺服在国内的转台、雷达行业应该说小有名气了吧,我认识他们的吕董,浙大毕业的,技术狂牛:)飞机飞行测试台、自动海上水平平台、导弹飞行姿态测试台、陀螺仪校正台他们都参与过,卫星通讯天线、亚洲第一大的天文望远镜天线驱动也是他们的。小到10W级的驱动器(予警机用),大到40000牛米的力矩电机,他们都有驱动器。电机吗,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成都906都是好的。现在星辰伺服的大功率交流伺服配这两家的无刷力矩电机也很多啊!

网友A:
不错,顶一下楼上说的!

网友B:
    沈阳老宋,人家要的是直流的力矩电机。科尔摩根(丹纳和)的直驱电机可不是直流的,是交流的。不过我手头也没什么性价比好的直流力矩,进口的太贵了,7、8万的进价,我得卖多少客户才能接受啊。

网友G(2007-11-29):
直流的力矩电机与交流的力矩电机有什么区别?请高人指点谢谢
在就是丹那赫的力矩电机在机床上用的多吗?有这方面的案例吗?谢谢

网友H(2009-02-23):
大家好,有没有美国产;科尔摩根,步进电机控制器说明书的朋友,型号为7112,

网友I(2009-06-20):
直流的力矩电机控制相对简单,但存在电刷摩擦和转子散热的问题,交流力矩电机(有的也称作交流直驱伺服)可以克服这个缺点,但是控制系统的复杂度就高多了,成本飙升

网友J:
直驱力矩电机的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的相对复杂性,再就是规格繁多,不能形成规模效益,此外高精度的传感器和转台轴承的垄断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