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直流力矩电机和控制器

楼主(2006-07-21):
本人欲选直流力矩电机和控制器,用于两轴转台进行位置控制,要求力矩不大,转台上只放10kg左右的设备。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力矩电机和其控制器的说明书,能否发给我,不胜感激,我的信箱:houaway@sina.com。如果哪个老师做这些设备的代理的话,特别欢迎能把资料发到我的信箱里,希望以后有合作的机会,再次感谢!(另外我不知道如果买控制器的话编码器要自己选么?还有就是光电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选一个就可吧?)

网友A:
用国产的力矩电机吧,我们是专业生产力矩电机的单位。只有一个10kg的参数,可能无法选择电机哦,还有加速、减速时间,转速等要求才可能确定电机参数哦!sccdls@163.com,qq:15104456.

网友B:
请把情况说清楚一些
用于两轴转台进行位置控制
要求一定要用直流力矩电机吗?
位置控制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性能好一些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关注~!最近也查了有关步进电机交流伺服和直流力矩电机的有关资料,现在在做实验样机,以后可能要更高的精度,所以还是尽量选能实现高精度定位系统的电机。价钱方面我可以和我能和头儿商量,只要我提的方案可行。步进电机精度不够,交流伺服要用减速器吧?这样机械配合方面估计又要损失好多精度,所以我想选个直驱电机来实现,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各位老师给与指正。

楼主:
因为转台还要补偿载体的运动,估计得用陀螺,听有经验的人说,电机和电机控制的精度在所有精度中是最难保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从意见,老老实实用直驱电机比较好。不知道直驱电机驱动器都那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