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控制莫迪康PLC????

楼主(2006-07-21):
组态王控制莫迪康PLC的开关量输出模块,用一个离I/O变量,只写,采集频率100,运行时,实物设备上输出量不断开\关,变化频率与采集频率同步,而我需要一个不变化的开或关,请指教!!!

网友A:
你的I/O变量可能在PLC中也被控制了,检查一下PLC程序,把控制I/O变量的程序去掉,看看怎么样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PLC中只有配置,没有程序

楼主:
谢谢!!!!!!!!!!!!!!
确实如你所说,我清空PLC中的程序,问题就解决了,我两天都没有解决!!再次谢谢!

网友B(2008-12-30):
请问莫迪康PLC和组态王的变量地址怎么对应,我找不到相关资料,希望各位帮忙。谢谢!huatec_xf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