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通过profibus连接sew变频器

楼主(2006-07-21):
s7-300如何通过profibus连接sew变频器.

网友A(2006-08-27):
看你的sew变频器型号,找手册看看就知道

网友B(2008-03-03):
首先,你再step7组态变频器,如果没有gsd文件就先安装。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是sew mdx61b,用的是dfp21 profibus卡,你可以去sew网站上下载sewA6003.gsd或者是sew_6003.gsd的文件,安装到step7中,在step7组态变频器,编程时需要用ob100。

网友B:
不好意思。在step7组态变频器,编程时可以用ob中断块。不一定用ob100

网友C:
对于不同的型号,对应的通讯卡也不一样;
MDV60A+DFP11A、MDV60B+DFP21;
对于SEW变频器与PROFIBUS连接调试时,对于外部接线有要求的,需要短节使能等,我也记不住,参考相关手册

网友D(2012-02-09):
认真看看,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E:
S7-300程序实例:PLC与变频用DP通讯)
下面可以下载的文件是一个S7-300的程序实例,PLC与变频用DP通讯(MM440),程序中有详细的中文注释!
可供需要的人学习,编程方法有很好的借鉴,层次清晰而指令经验,并考虑了“自动”和“手动”。
其功能有:自动/手动;正转/反转;快速/慢速/斜坡;正常/故障/故障代码/故障复位;速度设定/速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