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关电一刹那,电机瞬间有加速旋转!

楼主(2006-07-21):
我在调试数控机床设备时,发现数控器关电一刹那,伺服电极出现高速旋转的现象,然后零漂(伺服此时并没有断电).数控发的是模拟信号,请问为什么有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为好!怎么样抑制这种现象的出现?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有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为好!怎么样抑制这种现象的出现?
系统再断电瞬间输出的模拟量是没谱的。
先断伺服,后断控制。

楼主:
TO:斑竹
"先断伺服,后断控制。"
除了这样,还有别的方法没有?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旋转轴如何回零,G代码如何编制,使他按所要求的角度旋转/

网友B:
哈哈哈 !!!你连编程多没搞熟就调试啊!!!!!

网友A:
除了这样,还有别的方法没有?
先断伺服的使能

网友C:
这有什么可笑的,边调边学,这样会更快...

网友B:
那起码也的了解了再调啊!!!你的意思是一边看书一边调试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一边看书一边调试吗?"
个人建议,还是先把书通读两遍在动手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简单的G代码编程,拿来就可以用,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说了就会,比如编旋转轴角度(这个书上一般没有写到,只会写直线轴的编程)!但复杂的,比如宏程序G65编程,指令要复杂,是要多看书来着!我每调试一个项目,都会遇到一些我可能不会的事情,可能简单,也可能复杂,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经验的吸取!知识的积累!

网友D:
编旋转轴角度编程和直线轴是一样的,G01 A10。F100。就能转了。
确实,实践一下比看书效果好,不要怕

网友E:
每次拜读斑竹回复的帖子有很有感触.
感觉自己不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