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06-07-22):
  前天厂里一台普传的PI-97系列的变频器出现OU故障,电话打给大连普传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是两块板的问题,问有没有参数说明书,说是淘汰的产品现在没有参数说明书了,打给深圳说是控制板的问题,具体不大好说,问有没有参数说明书,说是过期的产品,这个产品是深圳出的,可是现在公司不会有这个参数说明书的,听了这些真的是一头雾水,想想怎么有这样的服务,想想也不可能?难怪这么多人说出了问题只能再买一台了,我劝大家想买变频器的看好了再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参数说明书可否传真给我一份?0574-62681985

楼主:
  这台变频器参数说明书我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里面只有54个参数,而且后面几个都是显示方框或者是横线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有这方面说明书的帮帮我。

网友A:
你的故障是过压.检查电源和负载惯性,我现在正在修一台PI97-45KW的,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我尽量回答你..

楼主:
  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现在的问题是可以完全排除电源和负载,因为我在空载的时候只要按一下启动就报OU故障,但是偶然也能运行到50HZ,但是一按停止键是百分百的报OU故障,时间都是控制在30秒,请帮我解释.另外想得到参数说明,也好更清楚点.

网友B:
很有同感

网友A:
   检查接触器的副触头.....

网友C(2007-01-08):
你们现在才知道普传有多么的次了吧,后悔吧,以后都不要用普传了。而且技术支持也很差劲,技术员总是用密码来要挟客户,已经造成价值1500万的损失,而且到这个时候,还死活不承认是设的密码,说是板子质量问题,那为什么技术员一到现场,调整了f75参数变好了呢?
普传的良心已经坏透了,希望大家不要购买了.

网友D:
我也有1台96年设备,说明书上说是南普(南京普传)15KW变频器
报OE故障,没有说明书 变频器没有按键,只有3个LED数码管 和1个电位器.内部居然没有电流传感器 ,过流用了1个RS16(正泰)速熔,直流母线串联3根电阻丝做电流检测(输出没有电流传感器),散热片用了1个饮水机用的温度开关
测量后发现是输出电流不平衡
应该驱动有问题

网友E:
普传变频器真让我们吃苦头啊

网友F(2008-03-25):
现有一普川变频器型号:8160F3。带电机跳OC。检查三相输出平衡。实际输出电流高。测量为5.2A,面板显示为9.3A。请问各位同行该怎么解决

网友G(2008-05-07):
pu chuan de zhi liang bing bu zen me yang , jiang yi da jia  bu yao gou mai qi chan ping,er xuan ze qi ta jia de chan ping ru zhu ming ping pai..

网友H:
普传是个烂货,楼主你是看到便宜才去买的吧,以后还是不要只看价格来买变频器

网友I(2009-02-08):
普传变频器,只修个一台,还不知怎样!

网友J:
pi97说明书我有,但不是电子版的.

网友K: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诚招代理商。http: www.sajbp.net

网友L:
PI97变频器说明书下载:

http://liheming.jimdo.com/资料下载/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普传是个烂货,楼主你是看到便宜才去买的吧,以后还是不要只看价格来买变频器

网友N(2010-01-19):
    普传变频器真的好差,我用过一吧45kw和70kw的。刚合上开关通电,变频器就爆了,后来他们公司的技术员来修理,检查后说是内部模块烧了。害死人了。

网友O(2010-02-28):
问下谁有PI7800-093F3的说明书?我这有一台运行报PH-O故障

网友P(2010-04-12):
哪里能下载上海普传ZVF9-G0075T4变频器说明书?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Q:
我在调式一台PI7800-45KW变频器时,频率刚加到20HZ需下调时(刚动电位器)故障停机代码为OU,请哪位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R(2010-06-16):
我现有一台PI76005R5G3的.IGBT竟然是用了6 个分列的.

网友S(2013-10-27):
引用 网友A:
你的故障是过压.检查电源和负载惯性,我现在正在修一台P网友O

 我想问一下PI7800的11KW,上电显示正常,启动几秒钟后报PH-O(输入电源缺项)是怎么回事啊,切也没有找到输入电源检测电路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