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运动控制

楼主(2006-07-22):
编码器2相输入,电机正转计数,分段停止 (比如在计1000,2000,3000,时停一下)。 然后反转(3000,2000,1000 时停一下),如何写程序,谢了。

网友A: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不知道你所谓的"停一下"是什么意思, 停多久? 1000,2000,3000,指的是转数还是绝对位置?
 问的这么笼统,别人想帮你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