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数字脉冲向模拟信号转换的电路

楼主(2006-07-22):
同上,把脉冲信号转变成模拟信号输出的电路 怎么做???

网友A:
以下方式可以做到:
1.脉冲信号后加简单的积分电路,可以变脉冲为模拟直流电压,该方法精度不高
2.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计数脉冲,然后用内置德ad进行转换,该法精度高,成本相对较高
3.用cpld计数,后加一个ad转换,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