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会烧模块吗

楼主(2006-07-22):
  我现在有台西门子ECO系列22KW的机子,上电可以运行,但是假负载灯泡会亮!不运行不亮~我想检验下是驱动板短路还是IGBT有问题!
  所以我想不插驱动与IBGT的连接插头,这样运行看看灯泡还会不会亮!这样可以吗?会烧模块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运行时有没有带电机哟 如果没有带电机会亮是有短路了

楼主:
我把IGBT拆了下来,然后上电~但是变频器就不工作了~~不知道电源是怎么上驱动板的

网友B:
西门子有的系列小功率摘下模块后,开关电源就不会工作的。加模块后才能工作

网友C:
分析一下电路,有些地方要用线连起来!

网友D:
    首先你的假负载灯泡接在哪里,如果接在输出端是正常的,请接在模块与电容之间

楼主:
我现在觉得好象驱动板没有问题,因为元件基本都给换光了还是短路!不是内部短路吧!开关电源会有问题吗?模块会有问题吗?还有个现象!不接风扇灯泡暗好多

网友E:
 无助的小鸡
  你对驱动电源板单独上电!ECO这机器不接模块也可以开起来的啊~!驱动电压和波形差不多再装模块试机有问题可以交流QQ27911789 013736493966

网友F:
如果很亮就不正常,微亮是正常的

网友G:
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笨蛋

网友H:
楼上的高人说话可不客气!

网友I:
我的天好机器要被你弄坏!
 我现在有台西门子ECO系列22KW的机子,上电可以运行,但是假负载"灯泡会亮"!"不运行不亮"
  呵呵!

网友J:
坏的机率太高了

网友K:
西门子ECO系列
IGBT可以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检测一下是否短路
不连接IGBU是不亮的。奇怪了上电可以运行,但是假负载灯泡会亮!不运行不亮。这是正常的吗。
你带假负载看灯泡是否缺相,如果不缺相。带电机看电流是否平衡。不平衡检查驱动。西门子如果驱动有问题或TGBT有问题会报警的。
有问题可以交流QQ381349107

楼主:
请高手详细的指点指点下小弟,真没辄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L:
TO:
  陈小刚!!
  你所说的灯泡很亮不正常和微亮正常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我对这样的假负载不太明白,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