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触器触点烧坏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6-07-22):
    最近我们的设备上的接触器触点老是烧坏,请问有哪些原因造成的?接触器的型号是:施耐德LC1 D0610M5N 、LC1 D1810M5C ,但是跟他们相配合使用的热继电器又没有烧坏。LC1 D0610M5N 有两个主触电烧坏,LC1 D1810M5C 也是两个主触点烧坏,而且触点上的端子都已经断了。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用在环境实验箱,用来控制压缩机.

网友B:
有多种可能,列举两种
1.容量选择小了,如果加电压在额定电压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遇见过。
2.控制压缩机是否是星三角启动 ,如果采用PLC控制,程序里互锁而外围接触器的线圈未互锁会出现短路的可能。

网友C(2008-09-18):
简单啊,拉弧造成的,多见于感性负载。

网友D:
换个大点的接触器,注意选型手册上的接触器容量和其对应的负载类别,还有确保线圈上的控制电压稳定.

网友E:
放大选用的接触器电流等级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频繁带负载启动。

网友G:
质量问题,使用不当,换个质量好的看看~~~

网友H:
可能用小了

网友I:
控制压缩应该是频繁起停,且有可能你的触点容量也不是很大,造成,选择容量稍大点的试试

网友J:
一种情况是选用的接触器容量太小,另一种是接触不好造成电源缺相。

网友K:
换成电容式接触器效果会好一些的

网友L:
电压不平蘅造成的

启动电流大

网友M:
可能是选用的接触器容量小了。

网友N:
控制压缩应该是频繁起停,且有可能你的触点容量也不是很大,造成,选择容量稍大点的试试------ding!事实上,压缩机的确启动电流明显比同功率负载大,应该考虑更大规格的

网友O:
多数可能为接触器质量原因造成的.把容量再放大些选用.

网友P:
放大规格,0610换成1810.再烧你的另想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多数可能为接触器质量原因造成的.把容量再放大些选用.
现在的很多电器基本质量问题,或者接触面不好,或接触压力太小等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