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的问题

楼主(2006-07-22):
 对了,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有一个280KW的时代变频器,老是坏风扇,一周内我已经换了3个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还有,就是谁有280KW时代变频器上面的风扇出售,我买啊,是380V的,电容容量是1微法的,蓝色的,金属质地,大家谁有,,卖我  啊!!我急用啊

网友A:
什么变频器上的

网友B:
是轴承卡住,还是控制线路板坏.

网友C:
1.请检查电容是否损坏?
2.新换上的风扇电压是否匹配?是否是380V的
3.进出风口是否通畅?

楼主:
我这个是时代变频器上的,电源是380V的没错,进出风口通畅,电容正常,

网友C:
请把损坏的风扇拆开检查
1.绕组损坏情况
  一点烧:对地
  二相烧:却相
  三相烧:过载,过热,过压
2.轴承是否损坏
3.机械部分是否灵活

网友D:
风扇型号

网友E(2006-12-21):
风扇损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有灰尘,一定要保证变频器工作的环境,另外安装方法也很关键.要按要求安装,再就是给风扇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