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电智深DCS公用系统的SID倒排

楼主(2006-07-22):
各位高手,怎样使智深EDPF-NT的DCS公用系统SID号倒排?

网友A:
呵呵,简单,假设有两套机组A和B,公用系统为G,通过路由器,A可控制G,在A中点目录初始化时带上G,那么G(公用系统)的SID号就是倒序从最大值32767开始逆向分配。

网友B(2007-11-19):
烂系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