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

楼主(2006-07-22):
高压电机都有多少千伏的?和低压电机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好处?
高压电机都使用在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要使用高压电机?

网友A:
我们厂里有不少10KV的高压电机,高压电机一般多用于大功率负载,大功率高压电机最直接的优点就是可以省很多电缆,可以省不少设备,可以更容易控制。
比如一台550KW的低压380V的电机,使用的电缆用三根240的都不够,控制也比较麻烦,成本也会很大了;如果用10KV的电机,那电缆只用一根70的就足够大了,用直接启动就可以,控制简单。

楼主:
楼上:频敏柜在高压电机控制中的作用?
高压电机怎样控制?和低压电机控制图一样吗?
 谢!!!

网友A:
个人意见:频敏柜用于大功率电机的启动,可减小启动电流,便起动平稳,起动过程对电网更少电流冲击的作用。
我们厂里的高压电机(400KW/550KW,10KV)控制就一个起动柜,没有频敏柜,就用一个真空断路器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