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特殊日光灯电路

楼主(2006-07-22):
求助:
     在一个密闭容器里装了三个日光灯灯管,为了了解灯管的好坏.在容器外的电子整流器旁装三个指示灯,各指示一个,不能影响日光灯的发光性能.请各位大师帮忙.
                                                                 谢谢!!!

网友A:
可以从电子整流器上直接量灯管的好坏呀.

网友B:
‘密闭容器里装了三个日光灯灯管’容器密封后灯还工作吗?

楼主:
灯要工作,外观看指示灯,请教电路图

网友C:
用电流继电器。控制灯。明白了吗,可以准确了解

网友D:
请您把情况说清楚一些
方法1
    每一个回路串联一个6伏1安应急灯灯泡,
    40W日光灯管工作电流0.4A灯泡不会过载烧毁
方法2
    每一个回路串联一个3欧5瓦电阻并联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E:
同意楼上所说的,简单方便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