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怎样控制?

楼主(2006-07-22):
高压电机怎样控制?和普通电机控制方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A:
高压电机一般多用于大功率负载,大功率高压电机最直接的优点就是可以省很多电缆,可以省不少设备,可以更容易控制
一般高压电机可以直接启动。而普通电机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B:
也不知道你们单位是多大的电机,就我们单位说吧.
10KV 800KW一台 900马力一台
控制有 过流 速断 接地等保护,这都是直流继电器.

网友C:
你好;
   高压电机,一般直接起动,用真空接触器,用可调液力偶合器,直流控制,有过流,信号,失压,等保护.

网友D:
我们单位的中压电机(10KV)都用智能综合保护器保护.

楼主:
高压电机为什么要用直流控制呢?

网友E:
高压电机可以省电缆吗?好象不可以吧,高压电机多数不直接起动,一般也是用频敏起动、液阻起动、降压起动。好象跟低压电机没什么本质区别,
因为是高压,所以不能使用普通的接触器,一般是高压油开关或者真空开关。
高压电机一般都是大型设备,其开关吸合断开都要可靠,有专门的吸合线圈和跳闸线圈,吸合后用机械力维持,跳闸时再由跳闸线圈来跳闸,这样用直流电瓶的话可排除电压波动对合闸机构的影响,同时当电网停电时,跳闸线圈可以从直流电瓶那里提供的电源使跳闸机构跳闸,避免事故的发生。

网友F(2006-08-25):
高压电机一般都是绕线式的吗?